[电脑] 这边,人多。请教:一块AMD785G主板这样故障,下一步如何处理。

楼主(2019-05-23):
故事是这样的。
因为升级,多了块盈通A785G蓝派,为了安装OPNSense19.1,试过N次U盘grub4dos+ISO,总是可以引导,但加载到最后提示错误,无法load device(),用U盘制作也不行,量产为光驱进行安装也不行,重新下载官方IMG文件引导也不行,还是那个提示。最后干脆刻盘启动,加载到一半黑屏死机,按RESET都没用,只能拔电源线了事。中间,直接拔电源线N次,最后在刻盘启动时,也是直接拔线,在重新插入电源线瞬间,喀啦比较大声,按POWER启动,在板诊断灯显示为88,就球了。只好上网抱脚,得到这样的结果。请教,下一步如何处理,会是什么问题。

点开是高清图,更清楚。
原贴:点这里

网友A:
看不懂。785板超10年了吧。我家也是自带显卡的AMD785板,昂达,非大牌,硬盘插不同sata口,有影响,如:sata1口能启动,而sata2口可能就不认盘。还原也是。常备个u盘启动。怀疑主板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785板超10年了吧。我家也是自带显卡的AMD785板,昂达,非大牌,硬盘插不同sata口,有影响,如:sata ...

10年了,才刚淘汰,不过用来一般办公还是可以的,就是家用功耗大,开机pause在POST都有上90W左右。

网友(2020-07-08):
我以前有个990的技嘉板子都扔了,785还留着干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