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桌面风扇增加续航能力

楼主(2019-05-23):
好久没发帖了
先放几张拆机图

板子细节

充电模块4056
电流在600MA左右
电流自己可以适当的增加哦

各档位的电压

一档

二挡

三挡

四挡

充电中

拆下来的电池,还有保护板,不错哦

利用原来的保护板,加上自己的电池

作案工具

搞定

对比下大小

网友A:
不是两节电池的吗

网友B:
电池上带了锂保。。然后板子上又有一个集成锂保。。。这货设计和选料的人衔接不够啊不知道给老板省钱。

网友:
你4056是怎么增加输出电流?我发现4056的2脚调电流电阻是1K,查资料这已经是最大输出电流了。

网友:
来,把你的作案工具 ,好好交待一下

网友:
这货直接设计成可以换两节18650电池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节电池的吗

就一节电池,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带了锂保。。然后板子上又有一个集成锂保。。。这货设计和选料的人衔接不够啊不知道给老板省 ...

工资发的少,东西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带了锂保。。然后板子上又有一个集成锂保。。。这货设计和选料的人衔接不够啊不知道给老板省 ...

板上那个可能是给板上两个电池端子用的吧,2P插座可能不经过的

网友C:
其实把立管从底座面盖上拆下来,里面也可以放1~2节电池,我就是改了3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把立管从底座面盖上拆下来,里面也可以放1~2节电池,我就是改了3节电池的 ...

回头试一试

网友D:
烙铁怎么焊接电池啊 ,我一直焊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怎么焊接电池啊 ,我一直焊接不好

有专门的助焊剂 焊接轻松些

网友(2020-06-23):
多了一节电池续航时间增加1倍了!!

网友:
尚朋堂这款的最大风力要比卡西道夫的偏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