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磊科NAP850+拆解与固件损坏修复

楼主(2019-05-23):
闲鱼超低价入手的磊科NAP850+。
故障表现为通电指示灯紫色,不能分配IP,复位键失效。
初步判断是固件升级损坏(可能原因是跨版本升级或者用了错误的升级包),就是俗称的“变砖”了
正面照:(使用痕迹明显)
背面照:(四个螺丝固定)

拆开后电路正面:(8M闪存+64M内存)
电路背面(黄色的是标准POE接口,蓝色是磊科非标POE接口,黑色是DC12V-5.5*2.1接口)
底壳:(48VPOE电源模块专用散热铝膜和散热垫
知道了大概故障原因:就开始思考修复方案,查询官网介绍和各大电商平台的销售参数,得知这款AP是胖瘦一体,亦可以当无线路由器+AC控制器使用。那就当无线路由器修复。
根据以前BCM5357系列改磊科235/236W的思路,设备必定和电脑一样有一个类似的BIOS程序,只要这部分程序不损坏就能救回来。官网查询的时候顺手就把最新升级固件下载回来了。解压后如图:
发现升级文件中,竟然带有上边提到的类似电脑的BIOS程序,这里称之为“BOOT”,就是第三个文件68KB
那么现在就该找出怎么进“BOOT”。根据以前BCM5357系列是电脑设置静态IP后,按住复位键通电,通电后放开,浏览器地址“192.168.1.1”后进入MINIweb页面。尝试后失败。
转向网络继续查询关于磊科路由器救砖的相关资料,在某个案例中,得到部分路由器是需要使用“192.168.1.6”作为网关。
所以将网卡IP设置为192.168.1.100,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6
连接AP的LAN2口(蓝色的)与电脑,按住复位键通电,通电后放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6,回车后出现下面这个界面:(有救了)
点击页面选择文件按钮,选择固件升级包中的BOOT文件(68KB的那个),再点UPload.完成后刷新页面,重复选择文件按钮,选择固件升级包中的第二个文件(修改日期为2018/4/3,文件大小3959KB),点UPload.会出现一个倒计时,这期间切记不可断电。完成后AP会自动重启,重启过程指示灯会有变色和闪烁,在转换为蓝色后,表示已经修复
至此完成。仅供参考。

网友A:
竟然是陶瓷天线,没看到功放,估计信号不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陶瓷天线,没看到功放,估计信号不怎样

天线在哪?
那两根蓝色的?

网友:
用过了K2,就感觉用钱的都不是好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在哪?
那两根蓝色的?

是的,那个应该是陶瓷天线

网友(2019-11-17):
想知道CPU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2020-03-03):
楼主,求个编辑器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