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199元购的瑞格尔rd806无系统投影仪功率实测

楼主(2019-05-23):
功率计实测,还没一个灯泡费电。。。。。。

不知道能不能硬改光源增加亮度?有的分享一下哇。

网友A:
实际效果怎么样?看价格是挺心动的

网友:
去找尺寸合适的灯板换掉,散热也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效果怎么样?看价格是挺心动的

能看但不是享受,多会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实际屏的物理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屏的物理分辨率是多少?

怎么看?????我试试,目前接的斐讯n1 yyf机顶盒

网友:
买了聚光罩、透镜、220V 50W和12V 50W的灯,因为CPU散热器找不到了,还没有开始折腾。

网友C:
这个估计不是享受了,是受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不是享受了,是受罪。

哈哈哈,不管怎么样销量在那摆的

网友:
等到你楼主拆开来,就失望来,简单偷工减料,同样价格没有福满门的好

网友B:
为毛福满门的就50W?

难道电源效率低?
图为后遥控器窗口漏光严重,拆开垫一张纸。

待机1W。

网友D:
闲鱼买个二手DLP LED光源的微投吧,要比这玩具好几倍

楼主(2019-06-26):
引用 网友D:
闲鱼买个二手DLP LED光源的微投吧,要比这玩具好几倍

大概价格是??买哪个牌子的做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福满门的就50W?

难道电源效率低?

垫什么纸,不怕热了起火吗

网友:
闲鱼买个二手DLP LED光源的微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