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威克士20v电池拆解加装电压显示

楼主(2019-05-23):
电压显示加了个开关
新手 勿喷哈
充电器不好买准备用笔记本19.5v充电 观察冲到19.5v将就用

楼主:
为啥上传图片是乱的?我按顺序点的呀

网友A:
没两天,那个开关就被磕没了。再过两天,数码管就瞌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两天,那个开关就被磕没了。再过两天,数码管就瞌碎了。

哈哈哈 很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两天,那个开关就被磕没了。再过两天,数码管就瞌碎了。

你个杠精,人家不会放柜子里不用嘛

网友C:
凸出来确实不安全,掉地上就挂了

网友:
。还不如出给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出来确实不安全,掉地上就挂了

没办法了 空间太小了 只能塞下这么小的

网友:
要每一张图按序,只能一次点一张上传。算BUG。记得:旧站能按序,倒序。

网友D:
感觉新版好多地方还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个杠精,人家不会放柜子里不用嘛

收藏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为啥不用四个点的那种电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新版好多地方还没弄好

兄弟,你那个NYLEO 耐利奥NL-219电池热熔胶枪 ,把底部4个AA电池槽挖掉,改成能放下2节18650的电池盒,然后装2节动力18650电池就OK了。拿出来充电。
---------------------------------------------------------------------

能否上个图片??
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三个18650??

因为已经有网友用三个14500的3.7v锂电池试过可以正常使用并且溶解速度特快,只需要10秒钟就能使用。

网友(2022-11-16):
创意不错,实用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