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银灿量产坏块记录表的诸多疑问

楼主(2019-05-23):
银灿一直没量产过,都是买来直接如意烧了,今天量产了一下,很多问题不明白。

1、两个红圈的坏块数量,分别代表什么?为什么有的U盘,上面那个没有显示(第一张图)?
2、原产坏块,是Flash工厂出产记录的,还是每次量产扫描产生的?因为我们量产也是一种 “生产” 吧。
3、银灿有三种擦除方式,一是F6,二是F9强力擦除,三是量产配置里面选择低格+擦除,这3者有什么区别?
4、F9强力擦除包括原产坏块记录表、新增坏块记录吗?是否类似机械硬盘全盘写0,硬盘全盘写0也不会擦除已经被标识的坏道的。
5、如果F9擦掉了所有坏块记录表,量产怎么设置能够扫描并记录现有坏块?是自动的吗?我听说还要Sorting什么的很麻烦,但没找到这个设置。
6、什么情况下,量产前要进行擦除?F6还是F9?不擦除会怎样?我量产慧荣从来不进行debug -- erase all,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

7、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银灿的量产软件,116版本能正确识别量产,比它高的118、119、122、123什么的均提示不支持flash(不绝对,只是针对我手头的903 U盘)?

谢谢。

网友:
F6 格式化是不清除坏块表,颗粒上有多少坏块都还保留,不清除。  这样比较保险
F9 格式化会清楚坏块信息,后期记录下来的坏块信息都会被清除掉。可以去除一些错误,增大空间,不过最好配合一些老化测试。以免出现问题。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有些在帮助文档里面就有说明了

是否擦除,看个人习惯,和颗粒的情况

例如:你全新的片子,正片,就没有什么必要F9强力擦除

量产界面,F6是擦除删除,就是设置界面中擦除闪存的默认参数,默认仅擦除Normal和Information(说白了就是Good Block)。如果选择F9,就是强制擦除所有包括原厂标记、后续颗粒使用中被主控标记给坏块的位置(也就是F9等于四个选项一起,说白了就是不管黑猫白猫都干掉)

你量产界面手动F6、F9,基本等同于设置界面中的设置(其实设置界面中也可以按F9热键更改灰色选项,不按F9它默认就是F6的设置无法更改灰色选项)

量产过程中,如果你擦除了坏块信息,那么重新开卡就要选择扫描(部分版本软件是灰色的),最好使用慢扫。然后量产程序会Sort(就是Write写入信息到每个Page、Block然后进行Compare比较,如果Compare通过就是好块,不通过就列为坏块并标记BAD信息。这个过程其实等同于URWtest软件,只不过最后它还进行一道擦除工序)整理排列

很多因素会导致Sort失败,固件、供电、颗粒故障、选项、PCB的可靠性等等

至于颗粒是否被识别,与版本无关,有些版本是爱好者手动整理维护,正好支持你的颗粒。有些人家没有维护,所以就不支持你的颗粒。但是一般都可以通过修改配置参数来支持,具体你可以搜索下IS903关键字,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一般情况下,没啥事就不要强力擦除,特别是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有些在帮助文档里面就有说明了

是否擦除,看个人习惯,和颗粒的情况

多谢,大部分问题都明白了。除了第一个问题:两个红圈的坏块数量,分别代表什么?为什么有的U盘,上面那个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部分问题都明白了。除了第一个问题:两个红圈的坏块数量,分别代表什么?为什么有的U盘,上面那 ...

帮助手册的PDF文件里,对每个位置都有解释,你阅读下就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有些在帮助文档里面就有说明了

是否擦除,看个人习惯,和颗粒的情况

解释的非常详细,点赞。。在请教一下,慢扫的话,mlc拆机片ecc选多少合适?ecc的大小是否影响闪存寿命,在以前的一个帖子里看到,说ecc数值选的小,pe寿命就短。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99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手册的PDF文件里,对每个位置都有解释,你阅读下就看见了

官方手册里面的说明点到即止,只说是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量产软件中文汉化确实很烂),并没有说明逻辑坏道的产生和修复。按理将刚量产完毕是不存在逻辑坏道的,使用中产生逻辑坏道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有些在帮助文档里面就有说明了

是否擦除,看个人习惯,和颗粒的情况

根据以上你的讲解,我的理解:

对全新正片来说,原产坏块记录表是可以信任的,不需要F9清除,所以按照默认F6擦除进行量产就可以了。
等使用了一段时间,或者遇到大S片,降级片、拆机片之类的,原产记录表不再被信任,并且新增坏块开始不断增加,这时候量产就需要先用F9清除掉原厂坏块记录表+新增坏块记录表,设置量产软件慢扫生成一份新的原厂坏道记录表,这时候新增坏块应该恢复为0,逻辑坏道应该消失,而新的原厂坏道应该比原来的多。
然后应该将这个Flash视为一个“全新正片”了,再次量产别动不动就F9了,使用F6擦除或者量产软件默认设置即可。
在日常使用中,可能不断的有新增坏道出现,并被主控自动替换为备份块,假如出现坏道过多开始影响正常使用的时候,就要重新开始F9重新扫描量产了。

不知道以上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2020-05-22):
引用 楼主:
根据以上你的讲解,我的理解:

对全新正片来说,原产坏块记录表是可以信任的,不需要F9清除,所以按照默 ...

我是这样理解的,强力擦除后原厂坏块表丢失,坏块并没有消失,只是重新扫描生成坏块表,新增坏块表没有建立,新增坏块不会变成出厂坏块吧!

网友B:
很详细,以后可以按照这个操作来,全新正片直接量产高格;二手片,黑片,白片垃圾系列低格并全盘扫描坏块量产。话说高格就是F6,低格就是F9 是这样嘛,话说慧荣这个咋整F6和F9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以后可以按照这个操作来,全新正片直接量产高格;二手片,黑片,白片垃圾系列低格并全盘扫描坏块量 ...

慧荣在debug里面,但是说实话从来都是蜜汁格式化,我从来不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慧荣在debug里面,但是说实话从来都是蜜汁格式化,我从来不信的

是这个嘛,debug 里这个cid列表可以备份嘛,艾玛,看起来有点理不清的样子

网友(2022-12-17):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嘛,debug 里这个cid列表可以备份嘛,艾玛,看起来有点理不清的样子
...

enable all function以后erase all. 但是慧荣这个我一直觉得很随缘,它有的时候进度跳很快,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擦了没擦。。。相对银灿的整个进度信息比较详细。一看就知道全擦干净了。

网友:
这个很多人都疑惑,估计只有英文版本才能更加清晰解释

网友(2024-07-12):
引用 楼主:
根据以上你的讲解,我的理解:

对全新正片来说,原产坏块记录表是可以信任的,不需要F9清除,所以按照默 ...

回答好专业

网友:
解释的很专业

网友(2024-09-06):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