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里的一个零件掉出来了,应该放哪儿啊?

楼主(2019-05-23):
小风扇里的一个零件掉出来了,应该放哪儿啊?求告知

网友:
顺着B-(电池负极)走一走。

网友:
将电路板拆开反转,你就知道哪里掉了。

网友:
  能用,不碍事~~

网友:
很明显,焊点在背面呢

网友:
看不清掉下来的是个啥

网友:
这个掉了应该不能升压了

网友:
磁电感线圈,目视板子上没有地方安装,如果能用就用吧

网友:
电感,电路板下方螺丝那里

网友:
升压电感。应该在另外一面,你卸下电路板应该就看见了

网友:
拧下螺丝看看板子背面

网友:
就差两颗螺丝没拆

网友:
应该在电路板背面,有电感焊盘,焊接上就好了。

网友:
可能板上还真没它位置。组装的时候不小心进壳子里了。

网友:
能用就不要折腾了。估计覆铜板都掉了。

网友:
背面图片提供出来

网友:
不装上去估计充不了电吧!

网友:
这是掉的一小块鼻嘎吱

网友:
升压电感。应该在另外一面

网友:
电感,升压的,应该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