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MLC也翻车了!大家看看是不是没有救了,是颗粒挂了吗?

楼主(2019-05-24):
第一次做U盘,上车就翻了吗?板子大树的IS903 BGA316 单贴8CE,颗粒咸鱼200元淘的K9PHGY8S7C-CCK0。

MLC有新增坏块了!怎么办?片子扔了吗?

网友A:
先检查手工啦,BGA316的颗粒不太好贴,加焊轻推一下,还这样试着换一块颗粒试试,不可能片片都坏吧。

原来这个给你买走了,哈哈,服务器拆机不太敢买,坏块多

网友:
上个月我买了同款颗粒,比你这个强点,可量产,校验不通过。ecc慢扫,勉强用一片,其余都退货了

网友:
基本都是服务器玩坏的,最近大船下来的都是三送。好的清零卖,坏的颗粒卖

网友:
试试F9擦除看看了。不过这种坏块这么多擦了也没啥用,容易掉盘。可以找个低格工具试试。不过会降速

网友:
服务器玩坏的,我也有个,坏块很多,还会自己新增坏块,量产用了N种方式和固件才成功,实际上根本没法正常用

网友B:
简单介绍 NAND FLASH的ECC和PE之间的关系        复制这位高手的帖子::beecoo
刚才看到论坛有人在问为什么nand flash的ECC不同时,PE次数也不同。
由于要解释的比较详细,希望对其他人也有帮助,就单独开帖。

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个nand flash非常重要的特性:
  擦写次数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数据保存期就越短。
这个特性和nand flash的结构有关,这里就不解释了,可以当作经验或者定理来使用。

其次,我们来了解一下ECC:
      ECC就是“Error Correcting Code”的简写,使用ECC需要额外的空间来存放冗余数据,更高的ECC需要更多的冗余数据,比如24bits/1KB需要42bytes的冗余数据,40bits/1KB需要70个bytes的冗余数据。所以不同的flash,spare size的大小不同,最高可以用的ecc 比特数也不同。
        24bits/1KB ECC纠错时,1KB的数据,允许出错小于等于24bits,如果出错超过24bits,那么存放在flash里面的数据就没法正确的读回来了。同样的,40bits / 1KB ECC纠错时,允许出错的的比特数小于40bits。

东芝19nm nand flash,spare size足够大,可以使用40bits/1KB的ECC,由于有些主控不支持40bits /1KB的ECC,只有24bits/1KB,所以东芝就给出来两种ECC情况下的寿命数据,24bits/1KB ECC 纠错时可以有1000 PE次数,40bits/1KB ECC纠错时可以有3000 PE次数,在PE次数到时数据保存期为1年以上
根据上面两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24bits ECC纠错时,PE 次数到1000次时,数据存放1年后,1KB数据出错的比特数小于24.
2、40bits ECC纠错时,PE 次数到3000次时,数据存放1年后,1KB数据出错的比特数小于40.
3、24bits ECC纠错时,PE 次数大于1000次时,没法保证数据存放1年后,1KB数据出错的比特数小于24.
4、40bits ECC纠错时,PE 次数大于3000次时,没法保证数据存放1年后,1KB数据出错的比特数小于40.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ECC和PE的之间的关系了。
只是知道还不够,应该还要用已经知道的去解释一些现象:

1、服务器级别的nand flash,标称的PE 次数会比普通产品高,原因在于标称的数据保存期是3个月,而不是1年。
2、U盘或者SD卡,flash的PE寿命可以到3000次,用老化测试软件读写测试时,PE 次数已经到3000次了,但是数据还不会出错,要等老化测试到5000 PE或者更高时,写入的数据,再读出时出现数据出错了。根据flash的特性,
不难理解,PE次数小于3000次时,数据保存期为1年以上,PE次数越大,保存期越短,当PE次数到5000或更高时,数据保持期就剩几秒了,也就是刚刚写入的数据,再读出时,数据已经出错很多,ECC已经不能纠错了。

网友:
先sorting后再开卡.慢扫后开,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C:
不过你的CE读的不对,先检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你的CE读的不对,先检查焊接

焊接了N遍了 都是读了3C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介绍 NAND FLASH的ECC和PE之间的关系        复制这位高手的帖子::beecoo
刚才看到论坛有人在问为 ...

认为认为ECC纠错bit与闪存的PE次数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不同颗粒的Block大小和SpareArea确实都不一样,即使同一品牌。SpareAera区域在我理解只是Page的隐藏区域,这个区域有很多作用你也说了,按照网上的资料,一般最主要作用就是ECC数据的存放

这个ECC数据存放,是硬件级的,就是主控在编程时把Page的内容用算法进行校验,得到的校验值写入到这个特定区域(类似于服务器RAID 5的校验机制,缺失数据后可以通过校验值进行算法操作后得到正确的数据内容)。这个ECC区域,在Sparearea里面大小也是不同的,例如Micron的颗粒Minimum required ECC是24bit

如果你颗粒足够好,板子也足够好,开卡时或RDT时选择的ECC并不会影响到颗粒的寿命,反而颗粒品质不行,需要动不动就使用ECC来进行纠错的颗粒,才会有寿命问题。但这个问题与ECC是没什么关系的

反正我手头基本都是东芝和镁光的颗粒。我镁光颗粒主要就是L85A,一般都是选择25(基本没用过的,我SSD进行RDT选择20的都有)正常使用没啥问题的

另外,到了3000PE也不是直接就坏,但有些颗粒还没到3000PE也会坏,这个跟板子也有关系,温度也有关系等。所以我认为这个ECC的bit对颗粒的寿命有决定性影响的可能应该是不会存在的

等硬件或测试工程师出来说话吧,我也只一般的DIY爱好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手工啦,BGA316的颗粒不太好贴,加焊轻推一下,还这样试着换一块颗粒试试,不可能片片都坏吧。

原来 ...

焊接试了几遍了,每个片子都是读到3CE,板子也换了还是一样,只能读到3CE很奇怪!你说的轻推下的手法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手工啦,BGA316的颗粒不太好贴,加焊轻推一下,还这样试着换一块颗粒试试,不可能片片都坏吧。

原来 ...

你也看到过这个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为认为ECC纠错bit与闪存的PE次数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不同颗粒的Block大小和SpareArea确实都不一样,即使 ...

非常感谢您回复。

网友E:
怎么是3CE,是不是板子不支持8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是3CE,是不是板子不支持8CE?

IS903 BGA316的板子 大叔家的 应该支持8CE吧

网友:
看看是不要是跳接電阻才能辨識到8CE...我之前的板子也是跟你一樣的情況..最後跳接就OK..但是你的板子跟我的不一樣...可能要再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