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矿龙”1250W电源到了,看来烧显卡的事是真的了,万幸有惊无险

楼主(2019-05-24):
看到坛友顺利下车,我也跟风撸了一个,
其实我不缺电源,只是上次那个东拼西凑的二奶游戏机,
换了显卡后电源功率有点吃紧,想换一个大点的试试
主力机我可不敢用这种电源

先拿炮灰机试试.....矿龙你稳住啊
(这个炮灰机最高功耗150W,显卡是用的PCIE供电的,整机电源只要接三种线)

很脏,矿电嘛,那环境不脏才怪

里面用料看起来还挺好的,毕竟上千瓦了嘛
回想起来,貌似我最高也就买过750W的电源
这么高功率的还是第一次下手.

背面很脏,都刷干净

风扇还是很灵活的,但刚刚试机发现声音很大
不是风噪声,倒是有点像什么东西一直摩擦
吱吱的声音(不仔细听还以为是蟋蟀在叫)

最后上气风枪吹了一遍
干净了不少

电容都检查了一下,貌似没有鼓包的

这不是我拆过的用料最足的电源
但也是数一数二的那种了

风扇加了油,但是还是有异响

轴柱都被磨出一道划痕来了

原来的风扇其中一个轴承抱死了,轴承我就不想修了
,从刚刚那个台达低转速的风扇上拆了一对下来,尺寸都是一样的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多淘了一个14CM风扇做备用
万一换了用没多久又不行了,还有个备用的换上

风扇外面接线,用路由器的小电源测试一下,貌似没有异响了,
毕竟是12V 0.7A的,全速下风噪可不低

全部装回去,准备怼到我的二奶机上了
这个二奶除了机箱、散热器、内存条是新的
其他的全捡垃圾。

然后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机器有三块硬盘,还有一个RGB灯光控制器
但配送的线材只有SATA*3的,没有大4D接口
我只能移花接木了,从别的低瓦数的电源上剪一两个插头接上,
这样SATA和大4D都有了

外观还行......

拆除原来的电源,这个电源是全汉的RA450,买的别人淘汰下来的
。甚至还在保修期内。算是比较正常的那种二手货吧,
下次在图吧捡垃圾玩,收到什么准系统了,就不用再去淘电源了这个还能继续上

就当我以为全部都装好,开机的时候,啪一声,我的GTX970屁股那冒烟了......
再用原来的电源试机,开机进BIOS一切正常,都有显示,但是一出现win的小旗子,
眼看马上要进系统了,就黑屏了........

之前看别人说这电源会烧显卡,看来是真的。
所以说,我不给主力机配这种电源看来也是明智的

毕竟这次烧的还只是GTX970,要烧了我的RTX2080我要哭死去

最后我研究了一下,我用的是买这个电源附送的电源线,不知道有没有上车的坛友也是收到的这种
这个电源线和电源感觉不是很配套,我也对比过,和同时配过来的SATA、ATX、CPU模组线都不同,
只有这个显卡电源线的屁股后面插头插的不是很紧,其他模组的线,插上都很难拔下来

后面有黑色的痕迹,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打火花,也有可能是有杂物造成短路,反正问题在线上了

显卡的话,毕竟600块钱买的总不能这么算了。找了一个在B站上认识的懂维修的网友,视频教学
他叫我测一下两个电源座是不是每个角都通,我测了,除了GND,所有的正极脚位都不通,
他又要我检查主供电的这附近的电阻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我测了,四个0欧的保险电阻全部开路,其中一颗还炸掉了,
我又从废板上拆了4个下来换上,用原来的全汉电源上机测试,
看到熟悉的桌面........顿时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最后我翻箱倒柜,把我的海盗船RM550X的电源的包装盒找了出来
里面还有多余的显卡电源线和CPU电源线,全新的,连扎带都没拆,
都给这个矿龙用了,开机一切正常
毕竟是全新的线,保险一些
(RGB 不小心调最亮了,那颜色真是亮瞎眼....)

显卡一切正常。坏过一次我就不敢超频了,怕又炸了

(图片亮点自找)

跑了两个游戏试了一下,显卡也没有黑屏了,一切正常
改天一定要请这个网友吃饭,这次真的帮了大忙了

——————————————————————————————————

最后还是要提一下,上车有风险,入手需谨慎。

即使这次显卡没炸,我也不会推荐大家上这车,
有需要的还是拿这个钱买个正常全新的电源用,矿龙,矿龙不是闹着玩的
每个人需求不同,商家的货源不同,碰到的运气也不一样,
指不定像我一样差点翻车的呢?

网友:
爱是一道光,绿得你发慌!

网友:
绿色是用轻微辐射辐射物做的。

网友A:
蟋蟀叫应该是风扇轴承缺油了

网友B:
不知道亲是来炫电源还是主力机还是显卡还是B站网友的。。总之很气人。

网友:
洗干净菊花,好好感谢你的网友

网友C:
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看完帖子电源是过关的,炸鸡就因为垃圾线接口不过关接触不良发生的,我一长城二手都服役接近十年了虽然用的少。

网友:
全含黑骑士的电源还是不错 的 我2012年买了一个 用到现在

网友:
电缆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看完帖子电源是过关的,炸鸡就因为垃圾线接口不过关接触不良发生的,我一长城二手都服 ...

的确这样的,帖子里也详细说明了,全新的线材就没这个问题,但买的这电源配送的线材就不是很配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源自带的那种,还是卖家有太多存货了,随便抓一条线就塞发来了,还是保存不善别的原因.
电源过不过关,现在还不好说,毕竟这个是旧的,元器件相比新的状态没那么好了,运气成分很大,但可以确定的是我淘的这个电源是2年前的版本,还是不是缩水很厉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蟋蟀叫应该是风扇轴承缺油了

其中一个滚珠轴承都抱死了,转不动,扇叶的柱子都被磨了很大一条划痕,稍微处理一下,换一对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亲是来炫电源还是主力机还是显卡还是B站网友的。。总之很气人。

消消气,我其实是来炫电源的,顺便告诉大家我的遭遇,纯粹是为了用的话,这电源不是太有必要买:>

网友D:
那么小的4个电阻 ?我技术差,焊不了啊。 LZ有什么特殊技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消消气,我其实是来炫电源的,顺便告诉大家我的遭遇,纯粹是为了用的话,这电源不是太有必要买:> ...

逗你玩的,只能说你个人运气吧。前段时间买了欧普,半价活动,客厅跟卧室灯,600多吧,然后群里有人买了客厅灯+厕所三合一才700多,。你说气人不气人。。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小的4个电阻 ?我技术差,焊不了啊。 LZ有什么特殊技能??

有焊台、镊子就行了,不过焊这种散热很好的板子,温度要比正常的稍微高点,镊子夹着,补点锡拖一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逗你玩的,只能说你个人运气吧。前段时间买了欧普,半价活动,客厅跟卧室灯,600多吧,然后群里有人 ...

哈哈,其实买贵的时候,只要那个东西不要缩水就是赚了,碰到过好多次,搞特价的东西还没以前正常价格买的好用。之前撸灯,美的的吸顶灯,我买的早,那时候要12,别人都是9元到手的,拆来一看,9元的很少有装透镜的,最早12买的几乎就有,光照效果就是比9元的那个好一些,也算是划算吧

网友E:
其实。。。我更想知道你是多少钱买的,超过一百四就不用说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线定义不同导致的

网友:
你这上了个黑车。。我上车一点事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更想知道你是多少钱买的,超过一百四就不用说了

158撸的,特意叫老板挑了个17年的版本(据说没有缩水太多)另外还花了14块钱买一个全新的14mm风扇。全汉那个450W电源就值了。全日系电容,87块钱买的别人淘汰下来的,用了两年不到,还在保修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