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一堆鼠标换微动玩玩

楼主(2019-05-24):
之前@noves坛友发私信问我,我买的这个戴尔m-uav-del8可不可以用PS/2的转接头,
因为我当时在老站那没有完全拆开,所以看不到后面的芯片
也不好回答,这次我趁着换微动的机会多拍几张,给这个坛友参考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8092
还是接上面这个帖子写吧
之前没能拆完是因为侧键卡住了主板,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拆下来

看了外国的一个油管主的视频,他推荐了几款廉价游戏鼠标,
里面就有我买的这一款,但是他拆开了,
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看他是怎么拆的,最后找到了诀窍

原来是找个钩针一样的工具去抠这里的卡扣,侧键就能抽出来

主键换了华诺的蓝壳白点,2千万次寿命的,
侧键是粉点,1千万次寿命的,这个鼠标支持侧键自定义
我用的还比较多,换个稍微耐用的也不妨
中键其实自带的就是松下的微动了,寿命跟我换的这个侧键是一样的
为了按起来舒服点,还是决定换个更好的

换了一个褐点,手感稍微软那么一点点

传感器。再次说一下,这个鼠标是激光的
后面就没有那个LED灯

上次没拍到的背面

这下可以供那位坛友参考了

装回去

买网友的显卡,搭送的这个罗技G102又换一对微动
上次换的是樱桃的DG2,太软了,还是粉点有手感一些
跟原来的欧姆龙7N(10m)也类似

最痛苦的时刻来了

公司采购里买了30个雷柏M218,静音版的
听她说这鼠标批发很便宜,100/5只装的那种
她用着很爽了,可做平面的、做工程的用着这鼠标就想骂娘
微动手感软的要命,键程又短,按没按到位还得靠猜
由于都拆封了,也不能退了,只能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恢复成正常鼠标那样

我去批发了100颗华诺黄点,换了将近25只鼠标
(还有几个同事觉得还行,不愿意换)

还好有个新来的同事会用烙铁,两个人一起帮忙搞定的,
不然,全叫我一个人换,头都要晕了.....

————————————————————————————————
最后插播一条帖子吧,大概在3年之前我收了一块卡西欧的ABX-20
双显手表,1年前换了电池,这次该换生耳了(卡住表带的弹针)

这次换的生耳老贵了,据说是316加强不锈钢的,差不多3块钱一只,这块表要用的17MM,
我就只买了4个,也不知道这个材料是不是真的很耐用,

一起还买了一些别的尺寸的304不锈钢材质的备用起来

表带接口的生耳已经更换完毕了

换好的,上次有人问我这种表怎么快速更换表带
我忘了拍照了,这次就说一下,大概就是找个东西撬开这里
然后插入新表带,把这个地方按回去就行了
跟自动扣的裤腰带的那种一个原理

上次换表带没换表扣,表扣的这个生耳是锈的最严重

换下来的,基本上都废了,不过从这块表上市算下来
也经历过差不多15年了,也相当耐用了

网友A:
60个微动,这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个微动,这酸爽。。。

实际是25个鼠标,差不多焊了60个微动吧,有些同事要建模,中键用的多,这个中键硬,也要一起换掉。还好有个帮手,我负责把原来的微动焊下来,新开的同事负责装、焊。1个多小时就搞定了,跟流水线一样。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是25个鼠标,差不多焊了60个微动吧,有些同事要建模,中键用的多,这个中键硬,也要一起换掉。还好有 ...

你这是几点起几点睡的呀

网友B:
不懂什么意思?换之前没试过按的感觉吗?我感觉欧姆龙的比较耐用和案件比较舒服~

网友:
只有一个色环的是电阻?

网友C:
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手表都带不上。。不知道为啥就是不习惯带手表。。

网友:
微动开关还这么多讲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什么意思?换之前没试过按的感觉吗?我感觉欧姆龙的比较耐用和案件比较舒服~ ...

别光看图啊,连字一起看完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帖子算是一个对老帖的更新补充
最耐用的微动应该是松下和樱桃的工业微动开关,欧姆龙的大部分为鼠标专门设计的微动可不怎么耐用,很多都在预计的电气寿命内就坏了的,手感有些还不错,挺舒服的,但有些就很软,回馈就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手表都带不上。。不知道为啥就是不习惯带手表。。

每个人都有不习惯的东西的,
我就不习惯带项链和那种核桃、珠子的手串。戴着觉得痒,有些还挺重的,干活的时候觉得有点碍事
估计你戴不惯手表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网友D:
那个是褐点么?我想怎么看着像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褐点么?我想怎么看着像粉点

褐点和粉点帖子里都有,我都说明的了。粉点是华诺长方形的微动,上面有字的,我装在侧键和左右键上。而褐点是松下的正方形的,只有换中键的时候我用了一枚,特意还说了一下这个微动比较软

网友:
安捷伦S7550
DPI最高可达1600
个人感觉手感还是欧姆龙国产白点好  拆开里面触点涂点油就好了

网友:
我的欧姆龙半年擦擦,用几年了,换别的都感觉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