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易的5位VFD驱动电路

楼主(2019-05-24):
先简单试验一下,了解vfd性能

把vfd屏焊在电路板上,这是灯丝电流》50ma

灯丝供电电压

没点亮灯丝时,栅极电流

点亮灯丝后栅极电流

给阳极加电压后电流

随便变亮些笔画

试验差不多了,加上驱动电路

分立元件自制的驱动电路

只需要5位就够了,其实多加几位也费不了多大事,
一个羊是赶,两个也是放!

电路走线

灯丝电流85ma

控制让其中某位熄灭

用黄色夹子上的针来控制

保证每位都能控制就行了

控制每位显示内容(0-9)

显示9

显示6

显示这个,这个不是8,没用的组合

这是阳极+栅极的驱动电流,有点小,才1ma多些
以后还要加大

显示不同数字,电流有所不同

注意:灯丝时直流供电,简易驱动嘛,不用交流供电,似乎也没见什么不妥

整个测试电路,很乱吧

网友:
牛,做个电子钟不错

网友A:
谢谢分享。以前不知道单片机这玩意,也是象人奸同学一样用数字电路搭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以前不知道单片机这玩意,也是象人奸同学一样用数字电路搭建玩。。。。 ...

哈哈,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是单骗机啊

网友B:
测试完了?然后那?那就做个电子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完了?然后那?那就做个电子表呗

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C:
是有点乱啊!驱动芯片是什么?是什么驱动方式?单纯的直流电压驱动吗?驱动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点乱啊!驱动芯片是什么?是什么驱动方式?单纯的直流电压驱动吗?驱动电压是多少? ...

这些暂时还没确定呢,都在调整,等彻底做好再公布,也许就烂尾了呢

网友D:
人艰同学就喜欢东搞西搞,还不放电路图

网友E:
微观土豪用干电池做实验

网友F:
又一个没头没尾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艰同学就喜欢东搞西搞,还不放电路图

哈哈,着什么急啊,时候未到,还不成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观土豪用干电池做实验

哈哈,才2ma不到,不用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一个没头没尾的帖子~

这个还真的可能没头没尾,烂尾了

网友:
我有个低音炮拆机VFD显示屏用324带动电平指示

网友:
要是像录音机电平指示就好玩了

网友:
上STM32,你拉莫多POS,直接用来点就好了。

网友(2019-08-28):
近来也在学习这个,有具体电路图吗?

网友:
正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