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牧田12V电池不错,可以自己DIY平衡冲

楼主(2019-05-24):
牧田这款电池还是不错的哈,不像博世,米沃奇,得伟那样全是傻瓜串联,
这个电池跟牧田7.2V一样,中间抽头直接输出的,
所以DIY个插板就可以直接充电了,
玩航模的用手上的充电器插就完事了:

网友:
充电器散热这样行么?

网友A:
支持DIY,成本用了多少? 看似用手機充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成本用了多少? 看似用手機充電板

文具盒20
5V1A电源5个 10元
4056板子5个  5元
线&插头 5元
PCB空板 1元
海绵是装拉卡拉POS器的盒子内衬,0元

网友:
12V的良明电池有4个触点,我也做了个类似的平衡插头

网友:
论坛里时常看到平衡充这个东西,想请教一下原厂的都是平衡充吗?如果自制电池配平衡充的话,原理就是每一串电池用一个独立的充电器进行充电?不需要经过电池的充放保护板(那些保护板又带个啥均衡功能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具盒20
5V1A电源5个 10元
4056板子5个  5元

果断放弃4056充电块吧,直接使用MAX1879。

我也学着“创意DIY”里做了一个平衡充,诺基亚5V1AUSB电源模块,六块并联,效果杠杠的

网友:
闲鱼上这个充电器很便宜,我拍了几个平均不到10块钱一个,很新基本没有使用过,不过大多压坏了电池接口

网友:
我买的代用充电器60元,不知道是不是平衡充

网友:
支持手动折腾

网友B(2019-11-25):
原厂充电器估计都不是平衡充,只检测电压,单节满电就停充。米沃奇m12/14/18,大有12v都是只检测电压。

网友(2021-03-21):
666直接咸鱼20块淘一个不好吗

网友(2021-05-29):
引用 网友B:
原厂充电器估计都不是平衡充,只检测电压,单节满电就停充。米沃奇m12/14/18,大有12v都是只检测电压。 ...

那个黄色的接口不是平衡充接口吗

网友:
我也按你这做了一个,几乎一样的,后来买了航模充电器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不爽,(乱)接着把我全新牧田7.2-10.8充电器拆开发现这款原装充电器是平衡充,就在这款充电器里引出几根线做个插排绑在充电器上成为了三用充电器,7.2V 10.8V(直插)12V(平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