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伏开关电源改220输入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9-05-24):
110伏开关电源改220输入
整流桥后,割断整流桥输出正极,割断处串联和原来高压滤波电容同耐压同容量电解一只,等于是双电解串联了,每个电容并联100K3W均流电阻一只。经此改造,原高压正极是经过两个电解分压了,正好是一半,约155V

楼主:
不知道功率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A:
这个是理论值,而且要两个电容带负载一样,这个电路就和以前的单电源变双电源一样,单独取一个电压是不行的用于220V,不如全桥改半波整流

网友:
电阻功率1W做够了

网友:
功率大些就不行了吧!

网友:
要是这个方法行,对改很多110V的充电器有帮助,我想没有那么简单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阻容压降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带上负载试一试。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sony的床头钟,110改220是串联阻容

网友:
空载可以,有负载就完蛋!!!

网友B:
胡闹。。。。除非你两路同消耗,否则静态电压分一半而已,任何一边有单独负载都会造成电压不平衡,一边低压一边电容爆,然后另一边继续爆。

网友:
你这个又不是半桥电源怎么能这样搞?就不能换个耐压400V的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胡闹。。。。除非你两路同消耗,否则静态电压分一半而已,任何一边有单独负载都会造成电压不平衡,一边低压 ...

是的,电表测起来是正常的,一旦加上负载电压就会不稳定,导致高压一侧boom,然后另外一个boom,就算是换上高耐压的电容也解决不了电压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2025-07-22):
小于10W的可以考虑看

网友:
看不懂,但感觉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理论值,而且要两个电容带负载一样,这个电路就和以前的单电源变双电源一样,单独取一个电压是不行的 ...

半波整流峰值还是310伏

网友:
铁壳开关电源,有110/220切换开关的,就是两个电容,单个电容耐压250伏,有点类似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