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美女的电吹风坏了,老哥帮忙看看。

楼主(2019-05-24):
这个电吹风的故障是这样的。风速档位1档低速,2档高速都正常。温度档的1档低温档正常,2档高温档开了温度和1档一样,功率也没升高,拆开看了一下开关没二极管,当时就闷了。温度档的开关拆开触点擦了一下故障依旧,老哥们看看故障出自哪里。我想把风速开关和温度开关互换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A:
我先确认一下是否是美女,然后再说电吹风的事!

楼主:
美图照片就发两张。发多了不好。

网友:
我先确认一下是否是美女,然后再说电吹风吹哪里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确认一下是否是美女,然后再说电吹风的事!

照片来了。快点说说故障点在哪。

网友:
电热丝先确定都正常,,其实你需要一个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来了。快点说说故障点在哪。

我怀疑,高温档是两段电阻丝并联,可能现在不能实现并联,还是一股在工作,也就是相当于低温档,另一股可能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图照片就发两张。发多了不好。

应该是电热丝那里烧断了。

楼主:
电热丝只有一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丝只有一路啊

红一路,黄一路不是?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铆钉松了,或者过温开关坏了

网友:
大的发热丝断了,找个铜片夹连上就行

楼主:
测量了一圈下来,两股电热丝都没断,二极管也好。阻止也符合标示,反向截止,开关控制两路电热丝也正常。奇怪了,哪哪侧都好,就是温度不高,功率上不去。

楼主:
原来这里烧断了,接起来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美女美到位,直接换新的

楼主:
修复成功了,把烧断的电热丝从底部走,吧石棉钻了个小洞,电热丝从小洞里穿过去,压到铆钉那个接头里。功率恢复到2000瓦。就是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反正她已经买了个松下的了。这个留着我自己用,毕竟美女开包的产品。

网友:
其实你应该买一个新的给她

网友:
没有美女图片差评 美女不能用这种吹风机伤头发 给她送个dyson的吧

网友:
没有美女差评

网友:
买个戴森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