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路虎发现异响进行正时皮带套装的更换

楼主(2019-05-24):
故障描述:最近总是听到这台路虎发现在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出现抽拽声,那种声音仿佛回到了大草原,就像是牧马人在抽鞭子,声音不大但却深入耳畔。
故障分析:其实听到车主的描述就已经基本知道是哪里出现异响了,进行试车之后,更加验证了之前的判断。异响来源就是发动机的正时皮带,这种异响在柴油车型上出现的概率非常大,一定是它的正时皮带松垮导致的异响。

正时皮带在发动机的正前方,将两侧凸轮轴和曲轴衔接到一起,通过涨紧器调节松紧度。用手一摸,果然皮带变松了,出现问题的正是这个皮带和涨紧器,皮带被拉长,涨紧器的涨紧力下降。

更换正时皮带是一个十分考验技术的工作,凸轮轴和曲轴都是有相对位置的,皮带也是带齿的,错一个齿都可能导致发动机出问题,甚至是报废掉。凸轮轴和曲轴都要固定好,黄色的固定销就是用来固定凸轮轴的。

拆卸了正时皮带后千万不要随意转动每一个轮,一动位置就错乱了,还要重新进行位置的标定,所以技师更换正时皮带时都是自己一个人。正时皮带是一个套装,里面包含了正时皮带、涨紧器、两个惰轮、这些部件都要换掉。被拆下来的皮带已经可以看见明显的裂痕,它被拉长了,涨紧器也出现了油泥。这种表现意味着它们接近报废的边缘,必须马上换掉。

正时皮带是不可以进行曲折的,折叠会将正时皮带内部的线连层损坏,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是装在发动机上仅需数小时这根皮带就会断掉.皮带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型号极其繁多的配件,所以每次更换都要对一下配件型号,并且还要查一遍皮带齿个数,一共是204个。

安装就比较容易了,不过要注意皮带的安装朝向。现在几乎所有的皮带都是单导向的,目的就是延长皮带的使用寿命。装配完毕之后用扳手模拟发动机运转,是为了验证皮带和涨紧器的契合度,如果皮带太松就会产生异响,皮带太紧寿命就会变短,对技术积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更换完毕进行试车异响消失,故障解决。

北京安驰畅达路虎捷豹专修,上千台次服务案例,经验丰富,专用工具配置齐全,收费价格低,更多4S出保后车主的一致选择服务店。

网友:
大众表示用了 9年没有大修过。路虎价格高质量反而不是随着价格而提高。不光是路虎纯在问题只要高于15万的车都差不多。

网友A:
用链条的表示终身免维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链条的表示终身免维护?

链条式的一般是终免,但是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制造成本高,调试不好或者工艺不到位还会有噪音的问题。

PS:楼主更换正时齿带难点主要在作业空间有限,不过我看你这大车也没啥问题。基本流程:使用公斤扳转动曲轴至配气相位标准位置、使用专业工具固定凸轮轴齿带盘、松涨紧轮,取下旧齿带、视情况更换齿带和涨紧轮组件。印象里是这样,离开汽修行业十来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链条式的一般是终免,但是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制造成本高,调试不好或者工艺不到位还会有噪音的问题。

PS: ...

说说而已,这成本都是相对的,摩托车不大多用链条?少数顶杆,少数皮带!皮带的还要多油封,轮式涨紧,链条在油里,密封简单,涨紧用导链块加涨紧器就行了!噪音真不好说,没比较过,两轮车还想着发动机出来点声音呢!如同cb250,4缸,齿轮正时的箫声

网友:
后面凸轮轴的皮带不换?

网友:
价格高质量反而不是随着价格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而已,这成本都是相对的,摩托车不大多用链条?少数顶杆,少数皮带!皮带的还要多油封,轮式涨紧,链 ...

是的 不一定链条都成本高  面包车很多都是链条的 比如 金杯 福田的 都是日本丰田4Y的发动机 有个说法是 链条的噪声大  皮带噪声小 我看是链条的可以简单保养  皮带的  要定期保养 那个皮带可不便宜   人家厂家要赚售后的钱而已  所以这里来看 日本车比较好  基本都是链条居多吧   反正 国产面包车很多用日本车发动机仿造来的 反倒都是链条的   不用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