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奇心太重 电锤被我拆坏了 求教怎么修

楼主(2019-05-24):
上次论坛里买的电锤,好奇里面的结构,手头刚好有工具就拆开来看看,拆拆也容易,装装也容易,但是装好后就发现杯具了,开下开关后发现电机转动吃力,声音也变响了,并且震动也大了很多,还有是发现稍微开一会,电机就烫手,这是怎么了,求大神指教,最后就是电锤还行,12的钻头打混凝土很容易打进去,相比下价格算可以,不在乎细节,还是有性价比的

网友:
电机没有装好,可能齿轮没有装到位,

网友:
应该是那儿没装到位 齿轮有点卡 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哪个轴有点歪了 顺便问一下 谁家买的?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价格怎样有详细的拆机图没?

你这个多半是装配部当引起的,拆开来重新仔细的装配一次。

网友:
再拆再装再试,反复,直到不吃力不乱叫不大振动为止

楼主:
论坛里找一下就可以  之前卖12v无刷钻的那家     我装的时候使劲按轴承了  就算光光装电机,只让电机空载转动也是这样  难道电路板坏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A:
红色电线是不是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电线是不是折坏了

不是   刚拆开来就这样了  应该是原来装的时候就夹住了

网友B:
可能是哪个轴同心不好了,卡歪了,一点点装,用手转一下齿轮,感觉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卡住了。。电机转的吃力,电流变大所以才发热的。。。齿轮啮合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感觉在轴上。。。慢慢装,拆装实习,多拆几次就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哪个轴同心不好了,卡歪了,一点点装,用手转一下齿轮,感觉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卡住了。。电机转的 ...

好的  谢谢   明天继续折腾

网友C:
分体式无刷电机,转子和线圈一定要装配好,搞得不好会烧驱动的,全不装好,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转输出轴,力量均匀,无卡顿,无异响,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体式无刷电机,转子和线圈一定要装配好,搞得不好会烧驱动的,全不装好,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转输出轴, ...

看看碳刷是不是偏了,还是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碳刷是不是偏了,还是磨坏了

看帖不仔细,楼主发布的是无刷电机,哪来的碳刷

网友:
无刷电机,高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