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撸的尚朋堂锂电充电风扇,改USB充电口加电芯

楼主(2019-05-24):
『X拆解』跟风撸的尚朋堂锂电充电风扇
不算跟风撸的,因为涨价到了29元,发现还有一家店也有货,跟客服唠叨了半天,才在仓库那边寄了一个蓝色给我。。特别的哦。。
这包装真的结实,对得起50元的平价价格。

坛友手上都是对比图,纠结不做进一步对比了。

从缝隙看,确实是无刷电机。好评

背面观

抬头低头支架,不做平价,有坛友说可以在柱子上塞两颗,看这长度是没有问题的。

摁键,四个档位,必须按到4档,之后才是关机,bug一个。

蓝色款可能打包遗漏,没给我发数据线,用自己的数据线发现充电口太深了,后面有改动

底座,贴牌铭牌,大家都知道的。

揭开脚垫,就可以拆下四个螺丝

电池好评,的确不是那种拆机玩具电池。

上盖,结实

电路板位置

充电口,错宽孔后可以将板子向外移动,这样普通数据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电路板细节,背面没有元件

电池扒衣,的确好电池

拿出充电宝上拆的两颗电池,还不错,就是有一颗外皮居然可以扒掉的,扒掉后两颗电池不同款,不过同一充电宝里拆的,无所谓了。

比对一下,刚刚好可以放置两颗电池

拆掉原来的保护板,焊接好

OK,完美

测四个档位不同输出电机电压

重新安装好,复活了。

然后现在充电数据线都通用了。

然后这几天被我征用吹早饭了。

网友A:
电池焊得好好的为何要把那个焊片拆了?直接把另一节电池并上不是更好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焊得好好的为何要把那个焊片拆了?直接把另一节电池并上不是更好些吗? ...

我不喜欢新旧电池混用。。所以我一般会拿差不多的并联。。或串联。。除非真的没有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新旧电池混用。。所以我一般会拿差不多的并联。。或串联。。除非真的没有电池 ...

你的图片不是刚好新旧搭用了吗?一节是电扇带的,一节是你加上的?难道我看错了,一蓝、一红的?

网友:
这货19.9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蓝色之前穿了一件粉红色衣服

网友:
溢价有点严重,还是搞个555调速,用带开关电位器爽。

网友:
早上还看到贴子,有人改机了,哪个档位的状态都可以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不是刚好新旧搭用了吗?一节是电扇带的,一节是你加上的?难道我看错了,一蓝、一红的? ...

这两节原来就是充电宝拆了,只不过一个穿了衣服,扒掉后才焊接在风扇上。。

网友B:
原机电池绿皮的好像2000mah,你换上去的才1250?

网友C:
干嘛一定要蓝色的?好像两家店铺都是黑色比蓝色贵一些。不过我觉得蓝色的要好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一定要蓝色的?好像两家店铺都是黑色比蓝色贵一些。不过我觉得蓝色的要好看一点 ...

其实我想要白色

网友C:
又看到一家卖的风扇和这个尚朋堂差不多,主图上写着好评晒图奖10元。至于风扇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晒图真的有没有奖励不知道,想买的自己去问店主,自己分辨真假好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44d774849YOTYu&id=59348778078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不是刚好新旧搭用了吗?一节是电扇带的,一节是你加上的?难道我看错了,一蓝、一红的? ...

你买了没有?又看到一家卖的风扇和尚朋堂的差不多,写着好评晒图奖10元。至于风扇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晒图真的有没有奖励不知道,想买的自己去问,自己分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44d774849YOTYu&id=5934877807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一家卖的风扇和这个尚朋堂差不多,主图上写着好评晒图奖10元。至于风扇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晒图真的 ...

糟糕  看上粉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电池绿皮的好像2000mah,你换上去的才1250?

1250是通过充电宝的板子升压后释放得来的,应该至少有1500毫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买了没有?又看到一家卖的风扇和尚朋堂的差不多,写着好评晒图奖10元。至于风扇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晒图 ...

你说迟了,29.9已经买了一台,晒图说是返5元,亏了几个亿的感觉。谢谢你的热心分享,这是小店不知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节原来就是充电宝拆了,只不过一个穿了衣服,扒掉后才焊接在风扇上。。 ...

你真偏心,对爱妃区别对待不怕她俩打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迟了,29.9已经买了一台,晒图说是返5元,亏了几个亿的感觉。谢谢你的热心分享,这是小店不知如 ...

29.9晒图不返。。。我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