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洒清理的心得

楼主(2019-05-24):
我买过好几个花洒,开始是普通的---5个档位----三个档位---韩国花洒,最理想的是最后一个,也有不足之处就是配件太贵了,买个柠檬棒要70多元,过滤片就要20多元,问题是用不长时间就要更换,怎么办?改造它:1、把柠檬棒中加能量球,后来改成一段加滤网,里面加能量球。2、过滤片用过滤热水器的滤网代替,反复试验,没有和一片都不行,周围的小孔不出水。需要两片才正常,什么道理也不知道,实验室这样的。3、小孔用微视看是三角的,磨细了别针,捅了一个遍,安装上还是不行,改用醋浸泡10分钟,看看表面的水垢都没有了,光亮如新,知道行了,安装后试验,水流很冲,排列有序。原本在买个好的,找了很久也不满意,这下好了

网友A:
好方法,之前也看到有生活妙招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之前也看到有生活妙招讲过。

原本要更换的,昨天晚上洗澡很憋气,出水量小,还乱飞。原因就是滤片少一个和小孔有水垢,现在可以不买新的了,我试过把沐浴液打进柠檬棒中,不行。

网友:
花洒要定期清理才行,水质不好很容易堵

网友:
这玩意需要经常用醋或者柠檬水之类的泡澡~

网友:
原来用醋就行,又学一招

网友:
有卖食用柠檬酸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