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倍量6槽充电器,又被厂商震惊了!Doublepow DP-B06

楼主(2019-05-24):
有个变压器还行,不过,震惊的是变压器出来二极管居然三个槽共用一个!
无稳压,无限流!直接硬上!

网友:
傻充  凑合用吧~~~记得定好闹钟

网友A:
早期的镍氢、镍铬都是这么冲的。奥迪双钻,我们的伙伴。

网友B:
三个槽用正半波,三个槽用负半波,所以冲两节以上分别放在两个区域上,就能提高利用率

网友:
高级货,智能充电器,智能部分不用电至于能达到何种等级智能那就看使用者了

网友:
电池:哥,我快吃饱了,慢点喂。。
充电器:????
电池:哥,我吃饱了,别喂了。。
充电器:????
电池:boom....boom....boom...boom...boom...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镍氢、镍铬都是这么冲的。奥迪双钻,我们的伙伴。

以前小学玩四驱车  买了个奥迪充电器 50元  我真是个傻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槽用正半波,三个槽用负半波,所以冲两节以上分别放在两个区域上,就能提高利用率 ...

极致简约。。。。。。。。。。。。。

网友:
199X年的便宜傻冲都这样,不好的电池经常冲漏夜。

网友:
这可是脉冲充电,更有效率!

网友:
这么多年过来了····只要你懂······
见怪不怪···没啥···
正常

网友:
倍量的不灵的,我用过他们家充电器和电池

网友:
镍氢镍镉都有一定的耐过充能力,不超过16小时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多年的低端充电电路,小电流脉动充电,效果还可以。

网友:
不是一直有复古怀旧情怀之说嘛

网友:
傻充( ⊙ o ⊙ )啊!,,,,,,,,

网友:
150mA充电电流(实际估计更少点)差不多就是0.1C -0.2C这样的电流,对镍氢电池来说根本就冲不坏的。就是充电时间有点坑人。

网友:
那个usb供电的倍量6槽也是这傻叉德行,更简约

网友(2019-07-21):
这个是给镉镍电池充电的,最好搭配定时器使用。

网友:
150mA充电电流(实际估计更少点)差不多就是0.1C -0.2C这样的电流,对镍氢电池来说根本就冲不坏,还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