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胜Pisen TS-D189电霸充电宝

楼主(2019-05-24):
这个充电宝是前些天在地摊花1元钱买的,因为以前买过一个,充电宝自带充电头,免得在找充电器,挺方便的,没想到这个充电宝到手试了一下不好用,那就拆开看看吧!

网友:
你那边地摊怎么这么多充电宝,还这么便宜

网友:
成色好,值。怎么INR开头?动力电?2015年产??

网友:
我有个升压板出问题了,漏电,没找到问题已经限制了我了

网友:
以前北京那也有鸽子市场和夜市等,但后来都不让弄了。大柳树市场里最多有过10元1件充电宝,但升级后没了。

网友A:
上面好像写的是5000mAh

网友:
26650电池的有意思,还自带充电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好像写的是5000mAh

电池容量5000*2

网友:
当垃圾买都值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5000*2,带屏幕,滑动解锁输出。当坏的买的,虽然是好的但是要5块钱。

网友:
品胜充电宝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

网友(2019-10-18):
这是怎么拆开的?我刚刚掉水里了。想拆但是撬不开。难道要暴力拆?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这就像我当年自制的阻容降压蓄电池移动电源

网友:
羡慕有跳蚤市场的地方

网友:
USB口坏了啊,舌头没了、

网友:
品胜千年不换屎黄的板。做路由器也见过这样的板。

网友:
这种带220充电口的不安逸,还鸡肋

网友:
这个见过,个头太大,又只有单口输出,没有照明LED

网友(2020-12-30):
品胜做工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