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在别人抽屉里捡了个没壳黑胶体还是坏的

楼主(2019-05-24):
  无聊去和同事聊天,看到有个没壳黑胶体,天也不聊两句二话不说直接放口袋走人。还被取笑放话拿去也没用。

插上电脑U盘不断重启。看来得量产,用芯片检测不到型号,论坛看到得短接。

两点都接上线,看那个是正确的。最后这图才是正确短接点。

短接后识别芯片找对应量产软件。

插上量产识别正常,:lol:32G啊,我自己的U盘容量最大也就16G。看来赚了。

开始GOGOGO.

完事后没壳,插拔不方便。好吧,垃圾老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直接找了个USB线,拆,只要壳。

图一看到背面的红色么?那个是电工胶,盘太薄触点接触不到,贴上后才可以正常插上USB口。
这里组装时也是用到电工胶来调整厚度。

合适的热缩管用完了,只能先就这么用力。

最后跑速度,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反正放文件填满没见报错,能用就是。

网友A:
这速度牛逼了!
我这几天折腾以前的各种拆机存货mlc
因为都是第一代,第二代的mlc,速度坑,买了大树家的2199主控,单通道,速度那叫一个坑,写入才4m这样
早知道这速度,我折腾个毛线啊,直接扔了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牛逼了!
我这几天折腾以前的各种拆机存货mlc
因为都是第一代,第二代的mlc,速度坑,买了大树家的21 ...

USB2.0写入4M?说的是4K吧。你看我那4K才0.00几不更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2.0写入4M?说的是4K吧。你看我那4K才0.00几不更惨。

是的,USB2.0,写入4m,读取23:mad:
折腾量产呢,刚刚出毛病了,读取25,写入10m,正高兴呢,不识别了,回头还要拆,叠焊的,就是麻烦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不扶墙,就服你,这么也能用呀。我送你几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扶墙,就服你,这么也能用呀。我送你几个壳子。

壳就算啦,邮费贵,送我几个尸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就算啦,邮费贵,送我几个尸体怎么样

真没有尸体,手里就一个论坛上收无奈的32G在用,还有一个几百兆的在做启动盘。

网友:
这种放放不重要的文件可以。

网友:
这东西也能修?高人处处有啊

网友(2020-06-10):
牛逼,有没有拿去同事面前秀一下

网友:
玩没你运气好,我遇到几个黑胶,有3259的,就算ECC开满都还报坏快多,,,,另外两个一个插电脑没有任何反应,短接LED跟GND在插还是没反应,,,,简直无语,

网友:
2.0这速度可以了

网友:
居然是mlc,这种盘性能不错的。

网友:
慧荣3527   好东东啊

网友:
手里一堆黑胶体骨架,近的话,送你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