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大12V电钻升级改造,换夹头换电芯

楼主(2019-05-24):
重型电钻有时钻小东西不是很方便,就入了个博大的12V小电钻,到手经过一翻改造,换夹头,换电芯。

这是清洗后的机器,外壳比较旧了,是不是该在网上买个新壳来换了呢,但是壳子加上运费要几十块,有点不划算了。

夹头换的松下冒烟电钻的(松下电钻电机可能有问题,多用一会电机处就冒烟,不想再花米修松下钻,还有觉得松下钻电池也大了点),博大钻的夹头,比较松下要短一下些,还有博大的夹头,夹钻头有时会打划,首先改的就是这个。

再看看松下钻夹的特写,是不是高大上很多了。

这个是淘的二手电池,虽然有电压,一测这块电池的内阻1欧了,这么大的内阻,我也是醉了。

博大和银箭是一家的,不过这电池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图上B上面的限位块位置不一样,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另外再想问问坛友博大12V电池这种接口非常少见(除银箭外)。

就在这里改一下机器电池插座处的,电池就能完美使用。

拆开看看里面,这个电路板好简单,除了有个温度保护的。

这个自已换的三星动力25Q的芯,加了一个均衡板。电芯来源,被坑喜利得21.6V电池的,喜利得电池卖家包上原充,包上机,结果到手后几分钟都不行了,拆开看,里面换过两三节很差的芯,最后喜利得的电池保护板换到另外打黑来的坏保护板电池上去了。
       拆了些电芯,大致测了一下,内阻和电压差不多的,拼成这个电池,做好后测了一下三串的内阻在45左右,上机用起效果刚刚的,容量一下也变成2A多了。

最后总结一下,淘些二手来都是破罐子破摔,瞎拆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