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晶振上面贴电阻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9-05-24):
求解。
一个USB集线器。
这种安装方式比较少见啊。

背面没啥。

网友A:
电阻接的是晶振两个脚还是外壳

网友:
焊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接的是晶振两个脚还是外壳

电阻两边直接焊在外壳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两边直接焊在外壳上的

那就是老板跟小姨子跑路 工人糟蹋厂子里的物料了

网友B:
焊错正反面了吧。应该在电路板背面

网友:
假装是电阻。

网友C:
这是71.5Ω?白送的吧。要么不让看。

网友D:
焊错位置了 我接触过的山寨电器板子常有的事 直插电阻俩脚一个孔里去了 我又自己挪回挨着的空焊孔里的 都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E:
防止你看到晶振频率用的

网友:
这是赠送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错正反面了吧。应该在电路板背面

背面没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老板跟小姨子跑路 工人糟蹋厂子里的物料了

这个可以有。

楼主:
这个解释也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71.5Ω?白送的吧。要么不让看。

看啥子呢?又不是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错位置了 我接触过的山寨电器板子常有的事 直插电阻俩脚一个孔里去了 我又自己挪回挨着的空焊孔里的 都不 ...

也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止你看到晶振频率用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厂家也算是全球第一个了。

网友:
这是给你的备用零件

网友:
备用零件,看看别处有没有一样的,下次烧了,这个直接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