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软路由运行开一个月了,比AC86给力多了

楼主(2019-05-24):
     当初花了高价买的AC86,速度的确非常快,比那些200块的路由器快很多,一点延迟都没有,游戏一点即中。。。

     缺点就是过几天就需要重启一次,否则联网开始几分钟速度很慢,好像在和电脑匹配什么

     然后在隔壁论坛上看到有人推荐软路由,效果很好。手边刚好有个j1900的板子,试着装了台,运行一个月了,速度非常给力,每次链接时非常快

楼主:
对速度和稳定性要求的可以试试软路由了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好的网,我这移动宽带就算你整个企业级的路由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好的网,我这移动宽带就算你整个企业级的路由都没用

现在电信也不如以前了

网友:
蜗牛星际刷lede,用了几天就不用了,bug太多,比如设置mtu,一旦设置了,就上不了外网,设置回默认值也不行,只能恢复出厂设置。j1900还有一个缺点,功耗比硬路由要大,同时还要加个ap
基本500M 20个终端以内的,还是建议用普通路由,x86的cpu不支持nat

网友:
各有各的好,还是看自己需要

网友C:
这个要看需求,我单位的D525跑ROS专供无线上网,运行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需求,我单位的D525跑ROS专供无线上网,运行好几年了~

d525是不是比j1900差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d525是不是比j1900差好多?

刷爱快带一两百机器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出来,不留学就爱快最好用。

网友D:
才一个月。我给别人出租屋用815 P3 两intel网卡跑ROS跑了10年了,现在还在跑着,其间主板换过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d525是不是比j1900差好多?

差距肯定有,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个要看具体应用~

网友E:
AC86,可以设置自动重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86,可以设置自动重启呀

现在用软路由了,比AC86爽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用软路由了,比AC86爽多了

软路由我以前做过一个,海蜘蛛系统,18w,凌动cpu,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路由我以前做过一个,海蜘蛛系统,18w,凌动cpu,很耗电

功耗是有硬件决定的,软件关系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耗是有硬件决定的,软件关系不大

j1900不是很耗电我的也是台式机主板用台式机电源,后来自己买转接板改12v,10w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j1900不是很耗电我的也是台式机主板用台式机电源,后来自己买转接板改12v,10w的功率 ...

我以前做过一个,海蜘蛛系统,18w,凌动cpu的上网本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信也不如以前了

是的,我电信用10多年了,从电话线上网用到电信LAN入户,只能说一句,没有最坑只有更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一个月。我给别人出租屋用815 P3 两intel网卡跑ROS跑了10年了,现在还在跑着,其间主板换过电容。 ...

这个真666了  十年啊 厉害的

网友:
j1900四网口软路由,AC88U做AP,效果是杠杠的。除非升级,否则没有重启过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