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g和2258h的主控区别

楼主(2019-05-24):
2258g和2258h都是可以加缓存的主控,网上没有2258g的开卡软件,可以用2258h的开吗?或者用2258的开?如果实在开不了的话,g和h芯片引脚定位一样吗?更换为2258h可以开吗?

网友:
目前没发现区别

网友A:
印象里是支持CE数不一样,别的就没啥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是支持CE数不一样,别的就没啥区别了.

我用58h的工具开过贴单颗8ce的58g,不知道你的印象从何而来

网友:
:lol:2258G是英特尔定制版的,不过传闻说可以当普通2258H开,有的板子要改跳线。手上有几个2258G没空玩.
2258H就是公版主控了,这个没啥好说的。。。
BGA定义应该是有点不同的,两者在2258的工具上都能识别到

网友B(2022-01-07):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是支持CE数不一样,别的就没啥区别了.

对,58G支持32CE,58H才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58G支持32CE,58H才16

做梦吧你,58g和58h都是32ce ma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58G支持32CE,58H才16

你在搞笑吗,我给你一个58h开32ce的图你要不要。。。。

网友C:
那各位老师,2254G呢用2258也可以开卡,但2254G和2258H有些什么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各位老师,2254G呢用2258也可以开卡,但2254G和2258H有些什么差别吗?

没有差别

网友(2023-01-12):
学习了,手上刚好有个2258G的板子,终于可以动刀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