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爱国者充电宝(aigo OL10400)

楼主(2019-05-24):
地摊3元买的,带企业logo的,比较好拆是卡扣的,没怎么拆过爱国者的电源,大家帮忙看看是正品还是高级山寨,虽然电池写的三星,但是我还真不敢说是真的。

网友A:
垂直电路板的比较少见,我以前有一个是单电路板,只有一个输出的早期爱国者旧充电宝。

网友B:
企业定制的充电宝,看做工就知道是真货了,起码定制的话不会给你假货

网友C:
我的这样一个拆开只有3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企业定制的充电宝,看做工就知道是真货了,起码定制的话不会给你假货 ...

企业定制太多假货了,好多带标的小米10400都是这么来的。都是礼品公司定,又不是直接从充电宝厂家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样一个拆开只有3个电池

4个电池位但是只有三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电池位但是只有三个电池?

对啊,有一个位置空着,有可能是上家拆了(但愿是坏了才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电路板的比较少见,我以前有一个是单电路板,只有一个输出的早期爱国者旧充电宝。 ...

这样设计可以配合外壳固定住pcb,防止插拔松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企业定制太多假货了,好多带标的小米10400都是这么来的。都是礼品公司定,又不是直接从充电宝厂家定。 ...

看电池点焊的很正规,板子做工也不错,要是假货做成这样,也就不用买真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4个电池位但是只有三个电池?

只坏一个电池?其实你看看镍带有没有撕断的痕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点焊的很正规,板子做工也不错,要是假货做成这样,也就不用买真货了 ...

主要这个三星电芯我不太确定真假,爱国者一般都是力神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这个三星电芯我不太确定真假,爱国者一般都是力神之类的。

测一下容量,能达标的话就是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容量,能达标的话就是真的了

没有设备测,我都是估算,看看多久充满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正品,从中午到现在还是第三颗灯,山寨的早满了。

网友D:
充电宝用料不错,三星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用料不错,三星电芯。

就是年头有点长了

网友:
三星2600Amh的锂电池

网友(2021-03-24):
这板子还买的到吗?

网友(2025-05-21):
这个卡扣硬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