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塑料盒子开方孔,diy辅助工具

楼主(2019-05-24):
已经有台钻了,因为要经常开方孔,而且塑料盒子又比较厚实(防水盒)特diy一个小辅助工具
请无视做工!!!
请无视做工!!!
请无视做工!!!

先做一个固定物体,叫治具也好,模具也行。把防水盒固定住。这里用的是2层瓦楞纸

楼主:
防水盒背

楼主:
开始做固定的底座。

胶水还没有干,边缘没有修整,请无视

楼主:
底座与活动部分的配合尺寸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底座固定在台钻上。
台钻上选用2~3mm的铣刀(最好是塑料2刃铣刀)
一手扳动台钻下行活动臂,一手扶住防水盒。
防水盒因为固定套的原因,只能在底座限定的范围活动,这个活动范围就是要开的方孔尺寸(usb口)

明天胶水干了以后再测试以上想法能否成功,如果可行,再用好的材料制作。比如但不限 冰棒棍,玻璃纤维,废旧pvc板,3D打印等等。
到3D打印这一步应该是把底座的限位改成可以调节的。

网友A:
想法不错,材料不行,另外活动部分不能自由活动易发生危险,必须要能沿轴向运动才行
还有不要认为塑料的就好干,不小心一样受伤,安全是最重要的,不安全危险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
塑料盒子夹到平口嵌在铣床上搞都费劲,还别说用纸板做的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材料不行,另外活动部分不能自由活动易发生危险,必须要能沿轴向运动才行
还有不要认为塑料的就 ...

发现还有几台废旧的光驱,好像中暑了。。。
不如我们把它~~~~~~~

网友:
纸板也能起固定作用了?

网友:
事实上,真的有方孔钻

网友:
问你个问题,你知道要开这种东西,为什么钻台不带十字台钳?

盒子一夹一摇就出一个口,稳定性比纸板要好很多了。

用钻一类的工具加工塑料,非常容易打手,它吃料是一瞬间,蹭就上去,按都按不住,不吃的又一点劲没有,完全和塑料的匀度和材质有关。

网友:
异想天开,你在顶面开孔,靠底面限位,你觉得你的手比十字台钳还稳吗?!还“一手扳动台钻下行活动臂,一手扶住防水盒”,你确定能开出个方孔?八成是一条蚯蚓。没有十字台钳,就老老实实在开孔平面一边做靠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还有几台废旧的光驱,好像中暑了。。。
不如我们把它~~~~~~~

照这么下去就变成雕刻机了

网友:
建议用电烙铁改电热切刀

网友:
完全没看懂如何开方孔

网友:
买个方孔钻头呗。

网友:
看样子老了,看半天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材料不行,另外活动部分不能自由活动易发生危险,必须要能沿轴向运动才行
还有不要认为塑料的就 ...

14年美工刀割塑料,聊天分心,左手小鱼际缝了6针。话说打麻药是真疼

网友:
定位太低,加工位置又太高,手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