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麦博FC330,求助!!!

楼主(2019-05-24):
故障现象:通电低音炮发出嗡嗡的轰鸣声,调节音量有变化,音量和低音旋到最低(关闭)还是有不小的轰鸣声。
拆开,拔掉低音喇叭,轰鸣声消失,放音乐,正常。到此可以确定低音部分故障,左右声道正常。
低音部分如图:

拆掉R15,故障消失,测1815(Q2) 发现BC级短路,换掉后装好试听2小时无故障,以为故障解决了,
放了一晚上,今天通电发现故障依旧,测1815正常。
现在怀疑有哪里接触不良,或者有元件热稳定性差,苦于无电路图,不知从哪里下手,求大神发个电路图或者指点一下。

楼主:
网上搜到的电路图没有2030a前面接了1815的,现在不知道1815在这里的作用,为什么会击穿。

网友A:
电阻电容热稳定性的机率不高。构成低音通道的有两个部分,一个低通双运放(提取低频部分送往后面功率放大),另一个就是两块五脚集成块(2030或是1875之类的)构成的BTL放大。先把找个运放换一下,如果还会,那就怀疑后面的功率放大部分了,换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热稳定性的机率不高。构成低音通道的有两个部分,一个低通双运放(提取低频部分送往后面功率放大) ...

您说的运放是那2个8脚IC4558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