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自己组装的TDA1514A双并联功放

楼主(2019-05-24):
使用稳压电源供电,最大特点是采用不平衡供电,使用中点伺服电路来纠正因不平衡供电引起的中点偏移。前级使用四运放反相输入运放电路。

网友A:
和现在流行的分立MOS功放,那个好些?

网友:
能拆不少发烧器件啊

网友:
用料很发烧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不太明白不平衡供电有什么好处, 用伺服电路来纠正中点电位对音质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四个1514,要不少钱啊

网友:
这用料绝对发烧啊!很多元件都是补品级别的,板子做工也非常漂亮!

网友:
这不能叫DIY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现在流行的分立MOS功放,那个好些?

MOS功率管声音比较慢、比较柔和。TDA1514集成块则通透、空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不太明白不平衡供电有什么好处, 用伺服电路来纠正中点电位对音质不会有影响吗? ...

不平衡供电可以迫使集成块内部工作在高偏流,但是问题又来了,会使输出中点电位偏离零,所以需要使用伺服电路来纠正。目前来看,对声音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奢华的板子

网友:
用料挺奢侈的~

网友:
板子真漂亮 飞利浦TDA1514经典功放块 小音量非常耐听

网友:
一直没听过1514不知什么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功率管声音比较慢、比较柔和。TDA1514集成块则通透、空灵!

刚好相反,我听到的都像鸡叫,没一个我喜欢。

网友C:
自己YiD的?好手艺,好多的wima补品电容,花不少钱吧?

网友:
机内线整理得不错!

网友D:
9几年在宁波美峰邮购过1514成品功放板,也是所谓直流伺服的电路,没听几小时两路功放同时自激烧掉了。那时没听过什么好功放,第一感觉声音确实很清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YiD的?好手艺,好多的wima补品电容,花不少钱吧?

还好,千金难买心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几年在宁波美峰邮购过1514成品功放板,也是所谓直流伺服的电路,没听几小时两路功放同时自激烧掉了。那时 ...

飞利浦的TDA系列还好,起码我没玩过损坏的。意法的TDA系统就得慎重的,稍不注意就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