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网上淘的牧田012d,开关卡涩。

楼主(2019-05-24):
求助大神,我在咸鱼淘的一把牧田的012D,未拆修过,但是开关按键非常的卡,用力按才能按下去,一点不顺滑,上下快速按更加不可能。想问下是什么原因。我发的图是网站其他玩家拆开的,我的还未拆,想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卡涩。(开关锁定功能正常,不要提醒我打开锁定了)。如果自己能搞定我就留下,如果不行我就退回给卖家。

网友A:
我觉得你该拆了研究研究,应该是机械故障吧?
顺便问下,多少钱?

网友:
话说我在闲鱼上碰到过一个辣鸡卖家,起子到手就是开关松动的厉害,卡涩,长按开关机子的转速忽高忽低,等等问题,跟卖家一反馈倒好,直接被拉黑了。最后退货陪个运费,再之后发现闲鱼上有跟我一毛一样经历的买家在控诉这个卖家,看来不是个案

网友:
是不是换壳机……

网友B:
正品牧田021、022也只需要300多,为什么要买这种拼装机???而且还是替代开关。牧田这种小起子都是欧姆龙的,你这个明显不是。退掉吧,坑爹货。

多说一句,没有看到这个机子的波箱,估计也好不到那么,20-30块的那种。不清楚你多少钱买的,但是你是绝对上当了,算算配件价格就清楚了:

1、外壳全套45,尾部卡扣2块,锁定杆2块;
2、欧姆龙开关,全新原装85,二手30;
3、波箱,全新125,二手60-80不等;
4、电机,原装48,16齿齿轮5块,代替品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牧田021、022也只需要300多,为什么要买这种拼装机???而且还是替代开关。牧田这种小起子都是欧姆龙 ...

首先感谢你的关注,不过你发的这个是022吧,我的是DF012ds呢。还有这个是原装拆机的,图就来自本网站,我只是借用,想让大家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解决而已。新的开关我问了80包邮。但是我想能不能打点油润滑一下,但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结构的,卡涩的感觉就像电单车转向灯按键卡涩一个感觉,那个我打了点油就好了,但是我不懂这个开关的机械结构是否类似,并且上面还集成了电路板,所以想咨询下有经验的玩家。还有这个机子是带防伪标和20年标的,完整未拆封,不是你所说的换壳拼装货,不要觉得新人都是傻子哈。6225,6220也玩过,所以才会觉得这个按钮不正常,卖家说他是第一次买,买来就是这样,他用着也没什么,看他发布帖子,确实之前没卖过电动工具,不是二手贩子。都是他自己的闲置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该拆了研究研究,应该是机械故障吧?
顺便问下,多少钱?

类似电动车转向灯按键卡涩的感觉,那个我修过,拆开打油就好了。这个我见里面集成了电路板,而且不懂开关结构,所以不敢轻易拆解清理。使用没问题,就是手感很差,没有我之前6225顺滑

楼主:
机子已经排除组装机,全套原塑盒购入,花费400,双电原冲的,原配批头,卖家非二手商,都是自用闲置,他是升级闲置而已。机身防伪激光贴和20年贴标都在,正常磨损状态。说什么拼装机,换壳机的还是提供点有用的建议吧。目前按键就是按下去的时候卡涩,回位正常。上下快速按会卡一下。初步估计是内部磨损失去润滑,准备征求卖家意见后拆开上润滑脂看看有无改善。说实话真不舍得拆,拆了激光防伪标和2o年标就烂了,所以想问下有什么方法能不拆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品牧田021、022也只需要300多,为什么要买这种拼装机???而且还是替代开关。牧田这种小起子都是欧姆龙 ...

放的图是冲击批的开关,这个扭力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已经排除组装机,全套原塑盒购入,花费400,双电原冲的,原配批头,卖家非二手商,都是自用闲置,他是 ...

你这样回复,我也无话可说了。
数码之家有很多人是我介绍去一家工具店,买的012、022都是正宗货,从来没有出过你这样的问题。
而且!!!!!比你这个便宜几十块钱。
不多说了,就此打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的图是冲击批的开关,这个扭力的吧!

012、022开关形状、功能都差不多的,都是滑膛电阻控制电压改变输出大小。
与前一代相比,欧姆龙开关的改进主要就是在转动圈材料由金属变为尼龙,并使用反向绞锁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2、022开关形状、功能都差不多的,都是滑膛电阻控制电压改变输出大小。
与前一代相比,欧姆龙开关的改 ...

DF012ds和TD022开关形状明显就相差那么多吧。一个是按键的一个是环形的。

网友D:
我的也是新买的。按键按下去也是要稍微用点力。感觉是这种开关的结构问题。这个开关类似于松下141一类的那种德丰开关的。

网友E:
牧田这款的开关手感就是这样,很硬比较生涩,是间隙较大造成, 不像松下的开关,确实比较难用,你可以加点润滑脂进去,可能会好点,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牧田这款的开关手感就是这样,很硬比较生涩,是间隙较大造成, 不像松下的开关,确实比较难用,你可以加点 ...

这个是小号?怎么M币成负数了???

网友:
这个不要买二手的,阿里巴巴裸机全新的350,闲鱼怎么也要将近300

网友:
喷wd 40就可以

网友:
拆了研究下,我淘个二手电炮,也是开关有问题,后面拆了,捣鼓一下,已经非常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牧田这款的开关手感就是这样,很硬比较生涩,是间隙较大造成, 不像松下的开关,确实比较难用,你可以加点 ...

好的,谢谢,这样我就安心了,看来牧田这款开关就这样,拆开打了WD40,手感变化不大,估计是这种开关里面结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新买的。按键按下去也是要稍微用点力。感觉是这种开关的结构问题。这个开关类似于松下141一类的那 ...

好的,看来是这个开关的通病,目前使用上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感觉上下按不太顺滑,老是卡一下。有时候要按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