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FX890焊台

楼主(2019-05-24):
新买了个白光FX890焊台..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吗?

网友:
LED好丑,外国论坛上都批评说像80年代的钟表。可以拆开看看内部电路做工如何?

网友:
多钱多钱多钱多钱多钱多钱多钱

网友:
烙铁架比较新奇

网友A:
真心弄不懂为什么买白光FX890焊台,虽然说和WELLER LT一样采用分离焊咀,但T32绝对比LT的焊咀贵,还不一定好用。

白光FX890性能好得多的焊台有很多,威乐、艾利莎、JBC、奥科等等,还有国产快克,性价比也高出一大截,颜值、易用、操控都是没法比较的。而且白光FX890原装发热芯、烙铁头难买,损耗也比较高。

我给几个相关的焊台,可以比较一下:
一、WELLER WE1010,70W功率焊台,原装烙铁头30,国产15,性能几乎一样,全套全新950元:

、WELLER WE1010H/1011H,150W功率焊台,原装烙铁头30,国产15,性能几乎一样,全套全新1350元:

三、快克TS2200/TS2300,150W焊台,烙铁头原装15块,替代品5块,全套全新1100元:

四、快克3202,90W焊台,3205是150W焊台,通用烙铁头,原装15,替代5块,3202=800,3205=950:

五、快克1200A,120W焊台,专用烙铁头45一支,全新950元:

网友:
好大一坨,虽然高端但我米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心弄不懂为什么买白光FX890焊台,虽然说和WELLER LT一样采用分离焊咀,但T32绝对比LT的焊咀贵,还不一定 ...

研究的够专业啊,赞一个

网友:
难看,屏幕按钮还在上面,操作都不方便。除非挂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心弄不懂为什么买白光FX890焊台,虽然说和WELLER LT一样采用分离焊咀,但T32绝对比LT的焊咀贵,还不一定 ...

快克301或303的手柄比2200的好用,不自动为什么快克给2200配了这么个手柄,难道仅仅是为了降低耗材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的够专业啊,赞一个

这段时间一直在玩点焊机、高频焊台、JBC焊台。
有打算看看艾莉莎焊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克301或303的手柄比2200的好用,不自动为什么快克给2200配了这么个手柄,难道仅仅是为了降低耗材成本? ...

我都比较过,如果说不去焊铜板上、或者其它特殊环境的大焊点,快克TS1200、TS2200、2300就很好用了。

网友D:
讨论的大神挺多,我搭车求教个问题,现在白菜jbc有两种,一种是t12控制板改的,一种说是逆向jbc焊台做出来的,这两种用起来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讨论的大神挺多,我搭车求教个问题,现在白菜jbc有两种,一种是t12控制板改的,一种说是逆向jbc焊台做出来 ...

6小时前发表,你没睡觉吗:::swea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讨论的大神挺多,我搭车求教个问题,现在白菜jbc有两种,一种是t12控制板改的,一种说是逆向jbc焊台做出来 ...

直流版本的因为有稳压,所以功率会大些,200W以上,交流版本的因为无稳压,那就要照顾到170-250V电压这样,所以功率在220V约150W,随电压高低变动。但都完全足够用了。

交流版的耐用,防静电好,另外工厂用功率因数很关键。

至于控温,这个都不用担心,随便直流交流都差不多,比较简单成熟的东西了,基本不存在技术难度。

网友:
鹹魚上T12那種幾十塊錢的我買了一個  也還可以 升溫很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直流版本的因为有稳压,所以功率会大些,200W以上,交流版本的因为无稳压,那就要照顾到170-250V电压这样 ...

JBC有很多种,目前常用的是JBC210精密烙铁头、245通用烙铁头、470重负荷烙铁头。
按照供电方式不同有交流电、直流电、电池供电。
----------------------以上所说均为DIY版本,正版JBC除了JBC102是电池供电以外,其它均为交流电。

交流电JBC:优点是不用考虑滤波问题,直接使用,耐用、稳定;缺点是重、重、重,基本上得150W以上环牛或E型变压器伺候,其次是DIY控制程序不好,容易烧烙铁头。

直流电JBC:优点是设计控制电路简单,几乎可以通用T12,JBC210需12V6A以上供电,JBC245需24V5A以上供电,JBC470需48V6A以上供电,使用电压比较宽松,对电流要求较高;缺点很明显,干扰较大,需要较好接地,烙铁头是带电。

电池供电JBC:优点很明显,无静电、无干扰,便携、实用。缺点成本实际上比交流、直流都高,主要是需要动力电池,容量要高、一致,内阻要低,保护板需要带均衡充,还有充电器;电池一般使用3000-3500mAh的动力电池,可以选择松下(三洋)NCR18650GA、三星35E、LG MJ1等,推荐使用三洋NCR18650GA。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真心弄不懂为什么买白光FX890焊台,虽然说和WELLER LT一样采用分离焊咀,但T32绝对比LT的焊咀贵,还不一定 ...

真专业的回答。威乐1100 都不用买洋垃圾了。

网友(2019-11-11):
跪求白光890的使用说明书!小白又迷路了,搞了回来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JBC有很多种,目前常用的是JBC210精密烙铁头、245通用烙铁头、470重负荷烙铁头。
按照供电方式不同有交流 ...

买个二手的jbc ad4300  两个接口的  自己回来改下
可以使用镊子  可以使用 245  210的手柄

网友:
如果该   245   210  只要使用四根线   其他的线可以不接  使用
黄  对应   接地就是245的外壳大头
白 对应    洛铁的最小头   就是+吧
黑  对应    洛铁的中间端  就是 ﹣吧
蓝  对应     休眠     蓝色和黄色相通就是休眠状态    找个铜套连接就可以

其他的三条线 绿色 红色  棕色 245 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