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雪松TM222测温仪

楼主(2019-05-24):
五一期间单位清理库房拿回来的TM222测温仪拆了看看

标签

电池仓用的是9V叠层电池

装上电池能开机不过这温度好像显示不对

没多少元件集成度很高

一坨好大的牛屎

时间控制IC?    CD4070BE

显示屏不小啊

这里还有一颗牛屎

电池触点

按钮开关

探头接头

温度探头,热电偶被不锈钢封死了拆不开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修好,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我反复看了半天,才发现那个按键开关是怎么焊的。居然破板用胶粘。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修好,看起来还不错。

嗯嗯哪天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反复看了半天,才发现那个按键开关是怎么焊的。居然破板用胶粘。666

哈哈搞不懂为啥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反复看了半天,才发现那个按键开关是怎么焊的。居然破板用胶粘。666

开关厚了点,所以在板子上开槽沉下去,然后背面焊接,又怕按压的时候会脱焊就打胶了

网友:
这测温计用在哪里的?,上面的有可调电阻,应该可以调好。

网友:
算比较专业的

网友:
悄悄告诉你,这熊玩意其实就是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
7106的,只用了测温电路

网友:
才100度?万用表常规都可测200度,测个开水看看。好的话扩量程,弄个500度。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感觉有点年头了,不知道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