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AIRPAX波音航空钟

楼主(2019-05-24):
网上淘来的,这个接口和@avatar 大神的航空钟一模一样,照葫芦画瓢,居然然成功了!

不会写程序,专门买了一个信号发生器,6接第一通道,相位相差90的第二通道接第7脚,如果反过来接会倒转!还有信号的的地线接28V的负极,刚开始我接的外壳地,电机只振不转!

网友:
哈哈,浪费资源啊,为他专卖信号源,土豪!

网友:
你这只比他那只简单多了,还是他那只厉害!

网友:
楼主这是坠机现场捡回来的吧!???

网友A:
这个估计只有收藏用了,看样结构跟民用的电钟(一种用同步电机驱动的钟)基本就是一回事,只是原件参数不同罢了。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啦,用料很足,手工焊接,扎线。

网友:
朋友多少钱收的啊

网友:
800多块。。。。。。。。。前年我花500买了一个米-24直升机的地平仪,需要用变流机供电

网友(2019-06-26):
有时间发点新的帖子,最好是深度拆解 航空仪器仪表类的,叫我们过过瘾。你的帖子看不够

网友:
过瘾 类似的帖子在多发几个

楼主(2019-07-30):
航空电子钟
补上一个驱动视频,用的STM32,在@avatar 指导下秒针计时也能用了!

网友:
这个用51单片机,做信号也能跑起来吧。

网友(2019-12-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只有收藏用了,看样结构跟民用的电钟(一种用同步电机驱动的钟)基本就是一回事,只是原件参数不同 ...

20年前的广州标致就有这种结构的车载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