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一样的音频隔离器DIY

楼主(2019-05-24):
隔离变压器

3.5音频头

焊接

PVC管帽

钻孔

安装

管太长了,别一头不好安装

把管剪短

完成

试音,OK

网友:
不知道音质咋样

楼主:
音质就不要期待了...

网友:
牛入,当年胆机就有牛入,牛出。

频响还是会差点的,还有相位也会偏移。

网友:
或许会讨好点耳朵哦,现在的音响都是讲保真还原但动不动被贬,而胆机的谐波失真却更讨好耳朵口碑好得很.

网友A:
消除底噪的?
以前见过,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2021-03-16):
我也照着做了个 我是用在一体机上面,从液晶的一体驱动板上面解出来进这个隔离器 然后接了两个很小的喇叭 放在显示器的喇叭安装位上, 噪音是没有了,最近发现  声音开大点 显示器会跟着闪,或者偶尔来微信叮 一声 显示器会瞬间黑屏一秒 ,就跟哪里短路一样   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呢。
是不是考虑在音频隔离器上装个电容 或者二极管的  能好点呢?
我看某宝上卖的模块 除了这两个变压器 还多了几个电容 电阻的  不知道起个啥作用

网友:
我也照着做了个 我是用在一体机上面,从液晶的一体驱动板上面解出来进这个隔离器 然后接了两个很小的喇叭 放在显示器的喇叭安装位上, 噪音是没有了,最近发现  声音开大点 显示器会跟着闪,或者偶尔来微信叮 一声 显示器会瞬间黑屏一秒 ,就跟哪里短路一样   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呢。
是不是考虑在音频隔离器上装个电容 或者二极管的  能好点呢?
我看某宝上卖的隔离器 还有几个电阻和电容在上面  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除底噪的?
以前见过,不知道什么原理。

消除共地噪音,用在有调音台等接入多路音源的场合,消除多路音源地线间不同电位带来的电流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