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物品名称

楼主(2019-05-24):
家里有个鸿运扇,前面的导风坏了,想配一个,但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淘宝搜不到,搜了:鸿运扇导风,栅等,谢谢了先!

网友A:
给张图看看,不然我们也不知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张图看看,不然我们也不知你在说什么

谢谢!就是前面那个导风的

网友:
买个新的,不然买个一样的拆。动动脑子想也知道这东西不可能买到能直接装上用的

网友B:
美的10寸12寸转页扇KYT25-15AW鸿运扇配件新款导风轮KYT30-15AW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前面那个导风的

鸿运扇导风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10寸12寸转页扇KYT25-15AW鸿运扇配件新款导风轮KYT30-15AW

谢谢!看了下,不匹配,这种配件好少啊,好像全网只有一家在卖

网友C:
"转页扇导风轮"  去搜这个关键词

网友A:
买不到的话看看坏在哪,各种胶上修复一下吧

网友:
多看看什么山呀!什么音了,买胶水的粘天粘低粘空气。你这个不在话下,据说还粘过液压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页扇导风轮"  去搜这个关键词

谢谢!搜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的话看看坏在哪,各种胶上修复一下吧

中间的格栅都断了,没法粘

网友D:
后面好多风扇,楼主是卖风扇的吧

网友E:
淘宝按图片搜,这种风扇导风轮比较少见,不用同步电机驱动,靠风力旋转,噪声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好多风扇,楼主是卖风扇的吧

没有,这是借用网上的图片

网友:
没小孩就直接用,要不直接扔,那玩意不觉得有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按图片搜,这种风扇导风轮比较少见,不用同步电机驱动,靠风力旋转,噪声会比较大 ...

这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
30年前很流行这款

网友F:
你这风扇太老了,基本找不到配件,我大概10多岁的时候见过这样式的,现在已经30出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风扇太老了,基本找不到配件,我大概10多岁的时候见过这样式的,现在已经30出头了 ...

风扇是很老,电机没坏,就是前面风轮有些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