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残小伙掰断TKpad触摸板con座,飞完线眼睛已瞎

楼主(2019-05-24):
一个小伙,拿来一台TKPAD L430机器,说是自己拆机,好像拆坏了触摸板接口,
机器拿过来就这样,键盘已经拆开了

镜头再拉近点。。

丝线已经有的断了,

这个肯定要拆开C壳来搞了,,这种触摸板排线的压扣方式主要在联想机器上较多,掰开是压紧,闭合是打开,
拆机要注意了
放大镜下查看下,什么叫藕断丝连

残废了。基本,果断直接拆下来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连着的亦是苟延残喘

较粗的丝线要么供电线,要么就是地线,关键是细如发丝的信号线
暂且看下图纸上

嗯,关键这个接口还是带指纹的,不敢含糊啊
苦逼的活开始了,顺藤摸瓜

接着来啊

眼睛已经快瞎了。。
一转眼,,,,!打点AB胶固定下,

装机前数据pin打了下二极体值,ok没有异常。装机测试下。。

来一段测试的视频,无图无真相嘛
优酷直达,快上车来不及了

网友:
我去,真的要瞎了

网友:
不拆不坏系列

网友A:
擦,这是拿螺丝刀把插座撬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这是拿螺丝刀把插座撬下来的?

不是的,这个卡扣设计的优点反人类。不习惯的就硬掰,搞残了

楼主:
术业有专攻这句话一点不假啊

网友:
显微镜伺候

网友:
其实笔记本的插口设计都有一个规律,当你用力拔还拔不掉的时候,就说明,,,用力还是太小了。。。。。

网友B:
如果我是修这个的话,我不会拆下座子来,直接把座子回位用胶固定好,再根据原理图查有用的脚位有没有开路,通的不管,开路的飞线,可以少很多事,我喜欢最小损伤修复。当然,我们这边有句话叫“杀猪杀P眼,各有各的招”。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这个真费眼睛了

网友:
这活儿干的,要我不给你钱,最少还得陪我200:lol:

网友:
联想都是地球级的大佬了,咋给弄的这么渣渣。
这样最好找的焊点飞线过来比较有把握。

网友:
大神牛逼啊

网友:
这种触摸板排线的压扣方式主要在联想机器上较多,掰开是压紧,闭合是打开——这样看来是脑残的设计呀。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膜拜飞线大神

网友C:
我看修水果的时候用的绝缘的东西,蓝色的,用那种方法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是修这个的话,我不会拆下座子来,直接把座子回位用胶固定好,再根据原理图查有用的脚位有没有开路, ...

你说的操作方法,太合我的心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操作方法,太合我的心意了。

多谢前辈的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修水果的时候用的绝缘的东西,蓝色的,用那种方法会不会更好一点

那个东西叫“绿油”,紫外线固化,也有人叫UV胶,在线路密集又可以活动的线路上可以用,比如飞线,主要起绝缘和固定的作用。防止短路和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是修这个的话,我不会拆下座子来,直接把座子回位用胶固定好,再根据原理图查有用的脚位有没有开路, ...

膜拜大牛。。。正向思维修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