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 原因找到了其实植锡是对了的 量产的问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9-05-24):
由于心急没有看说明以为直接焊接上去就可以了,结果是要量产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量产能识别容量就是无法格式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是量产后无法格式化是灯一直闪。

量产要点击浏览  然后选择固件如图点击执行全部就可以量产了。

网友:
直接在我的电脑里找到U盘的盘符,右键——格式化试试。再不行,用DiskGen清掉所有分区,再重新分区。

网友:
嗯,我就记得要这一步操作的

网友(2019-08-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怎么弄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