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懂U盘的专业大师进来看看

楼主(2019-05-24):
之前买了个128G才几十块钱,拷贝经常出现问题,要么是空文件,要么没有。知道便宜没好货,准备重新买一个,但又不知道好U盘的价位。知道这里大师多,所以特地发个帖问问,150-200左右能买到多大内存质量好的U盘。懂的朋友,专业人士可否给个建议

网友A:
品牌考虑闪迪 可以买128g的   论坛大神的也有也是128g

网友B:
可以考虑论坛里面做U盘的大神啊

网友C:
找无奈啊    @笑着无奈

网友:
这些大师的也不放心啊……不是好多人的出现坏文件么……

网友D:
找无奈@笑着无奈

网友:
存储有价,数据无价。

想好就别想便宜,
威刚,朗科...贵有贵的道理,性价比是没法考虑了,
闪迪,金士顿也可以,算是性价比高一些,
其实东芝,PNY(惠普也它家造的)也行的,
但最重要的,
只要是别是山上的就不会太差

网友E:
64g的slc应该不错吧

网友:
闪迪的就行。你买的那是假的,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考虑闪迪 可以买128g的   论坛大神的也有也是128g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论坛里面做U盘的大神啊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无奈啊    @笑着无奈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无奈@笑着无奈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g的slc应该不错吧

谢谢建议

网友:
cz73或者cz48,128g都不错

网友:
拆机片的话能买到256G的MLC,3280方案读350+写120+,有少量4K加成

网友:
搞个移动固态硬盘

网友F:
要是买成品,还是去东京买吧,你之前应该是买到扩容U盘,,我要是你就去论坛买个diy的usb3.0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买成品,还是去东京买吧,你之前应该是买到扩容U盘,,我要是你就去论坛买个diy的usb3.0U盘 ...

东京厉害了

网友:
上京东买闪迪256G的就可以了,这款可以:闪迪 (SanDisk) 256GB USB3.1 U盘 CZ430酷豆。

另外推荐3款我买到的好用的(另外价格~很便宜!很便宜!)U盘:
第一款:京东 - 移速(MOVE SPEED)64GB U盘 USB3.0 铁三角系列 银色 读速100M/S 防水便携轻巧 金属迷你车载电脑两用优盘 【我是最近才买的,读取速度有100M/S】
第二款:京东 - 台电(Teclast) 32GB USB3.1 U盘 NEX系列 银色 金属防水 便携圆环高速车载U盘 【这款请看清楚评价再买。我买的时候是去年8月,写入有60M/S,现在似乎评价有点差了,可能换了存储不再是MLC】
第三款:京东 - 权尚(Transshow)64GB USB3.0 U盘 U9 银色 金属迷你型 商务车载 坚固耐用 【这款采用了MLC颗粒,速度也很快,可能是京东自营里唯一的最便宜的MLC颗粒的U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