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SM2246XT开卡失败,报错03Compare Flash

楼主(2019-05-24):
求大神指导。这个怎么开?
没找到MT29F512G08CkECA(L95B)的flash呀。找了十几个不同版的开卡工具了,都不行

网友A:
打开设置那边 把dont check flash id的勾勾打上试试 这是id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置那边 把dont check flash id的勾勾打上试试 这是id错误

我知道,但是你看,所有的开卡工具里面都米有CKECA,都是B结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置那边 把dont check flash id的勾勾打上试试 这是id错误

勾选后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