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车辆道闸台式遥控器

楼主(2019-05-24):
已经把按键部分移植出来使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01&page=1&extra=#pid601970
车辆道闸台式遥控器,单位用的,想拿到办公室房间使用。距离超过20米,有没有什么办法增加信号,或者把发射端信号部分延长出去使用。
给点意见

网友:
用料平平,咋加大发射距离?加天线也增加不了多大距离。

楼主:
问下,我直接把尾部天线部分切割下来,在做焊接延长线方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我直接把尾部天线部分切割下来,在做焊接延长线方法可行吗

不好,接了延长线损耗大,建议三个按钮飞线接出来,这个可以飞10几米都没问题,发射部分就能放外面离接收端近一点了。另外找三个按钮D个盒子,用三根线并联到原来按钮的焊点上就行了,如果共地的话四根线就够了

网友A:
LED指示灯也可以飞线出来,用网线就行了,这个好像是阻容降压的,注意绝缘哦

网友B:
这是什么品牌道闸配套的    我这用的捷顺道闸  屋内安装三联开关    口袋有小型遥控器   遥控器与三联开关配套的      您这个是直接跟道闸无线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品牌道闸配套的    我这用的捷顺道闸  屋内安装三联开关    口袋有小型遥控器   遥控器与三联开关 ...

不知道什么品牌,有小的遥控器,这个是座式。想装监控室用。经常人不在,监控室可以看到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指示灯也可以飞线出来,用网线就行了,这个好像是阻容降压的,注意绝缘哦 ...

是考虑用网线,按键飞线,就是主板放外面,怕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品牌,有小的遥控器,这个是座式。想装监控室用。经常人不在,监控室可以看到使用方便 ...

道闸是联机的还是脱机的  就是说有没有电脑控制   考虑飞线吗  从道闸直接接线出来送到监控室  淘宝买最普通的三联开关装上应该也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闸是联机的还是脱机的  就是说有没有电脑控制   考虑飞线吗  从道闸直接接线出来送到监控室  淘宝买最 ...

有电脑,但是没有使用,是脱机使用,不考虑飞线了,因为距离监控室有点远,安装这个是考虑监控有人,可以第一时间开启,平时是自动识别开启,有时是没有牌的小车要手动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脑,但是没有使用,是脱机使用,不考虑飞线了,因为距离监控室有点远,安装这个是考虑监控有人,可以 ...

有电脑就应该有控制柜   看看控制柜是不是在监控室   控制柜里的控制盒并联也可以控制道闸的  不过我们接的是原厂三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