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手残又把天线拆毁了拆磊科路由N1难得的白色款

楼主(2019-05-24):
大家好,我是小雪碧
今天心情不佳,闲话也不想叨叨叨了
直接拆吧,反正天线是又拆坏了一根,估计太暴力了,暴力拆机。。。
今天拆磊科老产品N1,你看图片就晓得用了好久了,连天线都是松的,这也是磊科家不可多得的白色路由器,现在基本上都是黑色
是准备走黑色酷炫风格嘛。。。
表面没有螺丝,电路板上倒是有2颗,跟360P2一样,用力使劲掰就对了

里面4根天线,2根5G2根2.4G,对的,我把2.4G的其中一根掰断了,主要是天线是卡在电路板上的,我掰电路板的时候没注意,硬掰就掰断了
电路板上有2颗螺丝,那个金色的孔不知道是干嘛用的,知识浅薄,背面的散热孔也好看,白色的路由器就是比黑色的好看点

还有谁有这款路由器的,欢迎各位评论区交流!
再回见!

网友A:
焊上去就是了,注意芯线和屏蔽层不要短路,特氟龙的馈线不怕热,外皮切开一点,透明层也切一点,芯线也剪断一点,然后焊上去ok:victory:

网友B:
看着像女的是吗?

网友C:
这线最好焊了,随便焊

网友D:
不是千兆折腾没意思

网友E:
自从斐讯黄了之后,各路由器厂商推新品的动力有了

网友F:
这个有线是百兆还是千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上去就是了,注意芯线和屏蔽层不要短路,特氟龙的馈线不怕热,外皮切开一点,透明层也切一点,芯线也剪断 ...

一看就是高手来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女的是吗?

真的不只是看着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千兆折腾没意思

这个是老路由了,下回争取搞个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斐讯黄了之后,各路由器厂商推新品的动力有了

哈哈哈哈,是的,就我这种收破烂的还在折腾老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线是百兆还是千兆的啊?

这个是有线是百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最好焊了,随便焊

我只能说我还没彪悍到这种程度,本来还是想淑女点的。。。

网友G:
磊科也玩假天线,,以假乱真,,消费者喜欢四天线就四天线,,再来个六天线是不是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磊科也玩假天线,,以假乱真,,消费者喜欢四天线就四天线,,再来个六天线是不是更。。。 ...

天线应该是真的,但看起来是两两并联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我还没彪悍到这种程度,本来还是想淑女点的。。。

哈哈哈哈哈,都开始玩拆机了就别淑女了!

网友:
少一根又没事的。

网友:
能刷其他固件不?

网友:
我早就发拆机图了哦,只是一直放着没用

网友(2024-09-01):
我能说这款路由器首发时候我在淘宝下单,然后中奖。免费获得这个路由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