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筒灯bp2836d方案

楼主(2019-05-24):
这灯不亮了拆散,保险未烧,板上所以二极管测量正常,电阻正常,找到芯片资料,测量vcc,竟然亮了,反复试了几次,表笔测量vcc可亮灯,检测高压到4脚电阻2个560k串联正常,检测vcc滤波电容,这个坏蛋搞得鬼。更换后修复,分析:万用表内阻高,测量vcc时表内阻与2个560k电阻形成分压电路vcc提高芯片工作正常。

网友:
77Ω,小电解玩完啦!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直接往插座孔里捅电线还是要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