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脚风扇电容

楼主(2019-05-24):
5脚电容带三档,嗡嗡响只有2脚电容怎么更换。

网友:
R, P, Y 分别代表红色、紫色、黄色线
两个O 代表两根橙色线

网友:
吊扇的档位电容

网友:
按上面的容量用三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换两脚就不能调速了

网友(2023-07-12):
电容红线剪断。
用优质2uf电容连接橙色和剪断的红色。电容2uf部分不用就是了。。。。

网友:
用三个电容调速。

网友A(2023-08-23):
按照2  3   2.7  微法买三个电容,只要是空间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2  3   2.7  微法买三个电容,只要是空间够用就行。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就是里面有3个电容

网友:
厉害,多容量电容

网友:
电容调速也会有杂音的。

网友:
多容量电容调速,照猫画虎就行。

网友:
发现自己看到一个一体化电容,最近帖子全是一体化电容。   看空间。如果够大买三,按线色串就完事了。。

我是空调压缩机和风扇一体化电容,40+4单体找的头疼找到了也巨贵。  最后买俩分开装,改线找地方塞,十多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