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折腾胎压检测仪,拆箱、安装、测评!

楼主(2019-05-24):
收到就开包!(这包装也值一元钱啊!)

没有撸内置的,内置的价格高,而且,还要拆轮胎。动平衡。。。。。。麻烦。

带太阳能的。

底部

生产日期,挺新鲜的啊。

看起来还不错。

防盗螺母是铜的。

扳手一个

充电线

长按,开机。

都是000000,电量没满,充会电。

说明书

1

2

3

摆车看看

楼主:
二楼开始安装测评。
好像摆在仪表台上,比较LO。。。。。。。。
找到途虎的羊毛。

拿了几个来比划。

这种太大了。。。。。。直接遮挡了太阳能电池板。

拆出风口夹子,配那个底座。

挡了A柱

找修理铺测胎压打气

2

3

4

赶紧安装

准备安装传感器

左前0

先上防盗螺母

拧上

搞定防盗螺母

左后1

原先盖子拧下

左后轮

锁紧

右后3

锁紧

右前2

锁紧

帽子收下

只有两个识别?0跟2

可以了。这么左前0,偏高?

额。。。。。。。

乱拨弄了下,改了单位。

这是。。。。。。这么

恢复成2.几胎压模式。

看看说明书。。。。。。

你特么的写的什么几把毛。。。。。。不看了,数码之家还要看说明书?

好像挡住了太阳能充电,难道今天阴天不充电?

撕膜。

前轮偏高啊。

拿出胎压表。机械的。

2.6?

放到2.4

扑街。。。。。。。。。。(放多了。。。。。)

又跑去充气

胎温也上来了。。。。。

老板人不错,第一次没收费,第二次又没收费。

调整

扑你个街,这种。。。。。真的折腾起来费劲。还是撸内置的。

差不多准了。

太阳能,就不管了。线还算够长

停车,会自动关机。

发动自动开机。

又去跑了下高速。

收工回家。

总的来说,安装简便,不需要动平衡,拆轮胎。
但是缺点就是,容易给气嘴带来离心力,造成断根。。。。。。

(不得不吐糟一下,丰田的配置真低。。。。。。胎压都不配一个。。。。。想想霸道的钥匙都是一个片片。。。。。还是丰田配置低。。。。法克。)

经过了几天的测试。

数据抽风,还是有的。

哎。。。。。。看起来怪怪的。

再三思量。还是退了。。。。。。拜。。。。。。

拜。。。。。。虽然很想留下你。但是,还是内置的好用些。

拆个传感器看看。传感器为塑料盖。

电池为日本出产。(良心啊。)

有螺丝固定。这里就不拆了。。。。。。主要看看传感器内部。

原包,原封不动,退回!

漫漫长路,挑选合适的内置胎压中。希望能转身遇到,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岁月波澜有人陪,愿你余生悲欢有人听,愿你独创的日子不孤单,愿你惦念的人儿能和你道晚安。。。。。。。。余生有你真好!!!!!

网友A:
先吹吹,看有零点几

网友B:
我记得前不久有个坛友发了类似的说轮胎嘴因为离心力会磨损根部   楼主留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吹吹,看有零点几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实测的胎压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前不久有个坛友发了类似的说轮胎嘴因为离心力会磨损根部   楼主留意下 ...

刚刚群友也讲了。。。。。。。

我正在测试。看看如何。

楼主:
四个胎一样,差那么0.几没所谓。2.4-2.6都可以的。

网友C:
唉,,,,要胎压找我啊,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要胎压找我啊,专业的

说出你的看法!

网友D:
测胎压是什么原理的,不会是那个传感器会顶到气孔里的针,与胎里的空气连通吧?,还有防盗螺母是怎么防盗的?

网友E:
这个是普通版黑白屏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胎压是什么原理的,不会是那个传感器会顶到气孔里的针,与胎里的空气连通吧?,还有防盗螺母是怎么防盗的 ...

防盗螺母就是锁紧传感器在气嘴上!测胎压就是气嘴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普通版黑白屏款吗

丐版,黑白屏!

网友:
扔了吧~玩具系列,轮胎比他贵!

网友:
不错,比较实时的显示

网友:
装上就能显示胎压,还是要开一段再显示

网友:
其实外置的也是要做轮胎动平衡才更好,因为不管内置也好外置也好,装上胎压重量就变化就得打破原来的平衡了。
个人认为,外置的没有内置的好,其一,外置容易跑掉,(还有被小孩子拆的---不排除一些无聊的大人),还容易被踢坏;其实,需要加气时又得拆装一次。其他的就不再说了。
再有需要或同事有需要找我

网友E:
如果装上就能显示,当个无线胎压计也不错,平时不装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装上就能显示,当个无线胎压计也不错,平时不装在上面。

平时不装那就没意义了,装这个测胎压还得拧螺丝?楼主不是有个机械胎压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