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问下太阳能板接水泵然后多出的电村存电池

楼主(2019-05-24):
问下太阳能板接水泵然后多出的电存电池    直接接个tp4056   直接用可以吗  还是要再接其他  给鱼循环水 或者加氧气泵

网友A:
要求不高,其实可以随便一点。

网友:
有专门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相对成熟些,关键是十分便宜,比自己搞划算很多,当然喜欢亲自实践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其实可以随便一点。

本着 主要想电池多存点电   慢慢放  毕竟夜要过12个小时

网友:
水泵要求电流不小哦

网友B:
楼主多大的板子啊?电压是多少?

网友C:
不要用4056,那是线性恒流降压,会浪费电能,太阳能板100w以上用mppt控制器,10w以上用普通的便宜太阳能控制器,以下的弄个dc-dc降压恒流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大的板子啊?电压是多少?

小板 太阳晒最大也就8-9v  电流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4056,那是线性恒流降压,会浪费电能,太阳能板100w以上用mppt控制器,10w以上用普通的便宜太阳能控 ...

有可能没这么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板 太阳晒最大也就8-9v  电流未知

水泵是几伏的,额定电流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没这么大功率

还有是否持续工作,有没有定时器,是否需要利用现成的电池,是锂电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是否持续工作,有没有定时器,是否需要利用现成的电池,是锂电还是别的 ...

我7V的太阳能直接用tp4056~效率没想像的那么低,直接上吧

网友D:
4056后接电池再接370气泵吧.370气泵3V可以启动了。

水泵我用5V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泵是几伏的,额定电流多大

准备淘宝买5V   电流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是否持续工作,有没有定时器,是否需要利用现成的电池,是锂电还是别的 ...

有锂电池    想连续工作  无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后接电池再接370气泵吧.370气泵3V可以启动了。

水泵我用5V3W的.

用着爽不

网友C:
用5V气泵就dc降压模块降到5v,输出接充电宝模块输入,然后用继电器切换水泵供电。能用3V的最好,直接并电池,省很多事,充电宝模块也可以换成4056。另外,要注意继电器输入得加反向二极管续流,否则可能烧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V气泵就dc降压模块降到5v,输出接充电宝模块输入,然后用继电器切换水泵供电。能用3V的最好,直接并电池 ...

嗯  淘宝也有5v的继电器 我看看用哪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V气泵就dc降压模块降到5v,输出接充电宝模块输入,然后用继电器切换水泵供电。能用3V的最好,直接并电池 ...

谢谢了。。。。

网友:
其实如果接307的话,不用继电器之类的,直接太阳能板到4056,再接电池(组),这样也应该可以吧?毕竟水泵的电流也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