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伙看这个水管怎么接

楼主(2019-05-24):
铁丝这里想切掉延长加个三通,有办法行的通吗?4分管,网上有种4分转6分的,这里切了能接6分通管吗,在转的4分管继续延长。大佬们
这是4分pvc管

网友A:
这么紧凑,安装时就没考虑拆的了,不要搞最好

网友:
已经没距离了,楼上说的对,不要搞最好。

网友:
阀门拆了加三通不可以吗   不知道阀门下面什么结构

网友B:
图片看不大出还有没有余地,不过4分变6分,自来水距离长,水流会减压

网友:
位置太紧张了

网友C:
水嘴拆了,加个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大出还有没有余地,不过4分变6分,自来水距离长,水流会减压

这是四分管,切得那里应该是可以插6分转4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嘴拆了,加个三通

水龙头拆掉加弯管延长三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紧凑,安装时就没考虑拆的了,不要搞最好

被人坑了吧,没有长度接了

网友:
别瞎几把弄了,那地方装三通,怎么旋转?扣具那可以拆下来往下拉?如果是ppr管,加热器能套进去。弯头那加三通好了。

网友:
顶上楼板顶牢了,熔接器都套不进去。不好折腾。

网友D:
麻烦把远近视角多拍几张照片,远的看全局,近的看细节,我给你出方案。
另外,你这个耀改的水管,是PPR的热熔管,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把远近视角多拍几张照片,远的看全局,近的看细节,我给你出方案。
另外,你这个耀改的水管,是PPR的热 ...

上图了,这是pvc管

网友E:
眼睛不好使了,真没有看见红线在什么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了,这是pvc管

看明白了
确定是PVC管,确定要将弯头换成三通的话。请看:
1、PVC水管,密封强度不如PPR管,但是也有个好处,粘连部分,可以用尖嘴钳、扁口钳来剥开,更换新管件!
2、你可以使用扁口钳、手锯等,将弯头割下大部分,然后粘连的部分慢慢剥边,就可以保留住图中三通和弯头之间的直管段了。之后使用pvc胶水,将直管段与新的三通粘在一起,就OK了!3、你这个相对好干一点,因为你这个情况是,弯头不要,要管子部分,所以只要剥外层即可;我维修过自家一个PVC下水管,要管件,管子更换,就得从内层剥,那个稍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睛不好使了,真没有看见红线在什么地方?

那个图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明白了
确定是PVC管,确定要将弯头换成三通的话。请看:
1、PVC水管,密封强度不如PPR管,但是也有个好 ...

我给你拍了我之前维修自家的厨房下水管

这个是全景图,厨房下水槽下面,pvc下水管靠近墙根处,破损了,需要更换维修

这个是细节图
PVC下水管,是进入墙壁的
PVC直接外边的管子破损,一开始想直接切下管子,剔掉PVC直接内部的残余,发现活很不好干
于是改变策略
旧PVC直接也不要了,先切一半,剩余一半PVC直接,和墙壁内的管子粘连在一起,此时只要将外层的PVC直接剥掉,就可以更换管件了!
这个活位置不好干,剥PVC外层也不算好干,最关键的是不能破坏墙壁内的PVC直管,一旦弄坏墙壁内的管子,呵呵,想想后果吧!
总的来说,pvc粘连的管子,剥外层还是比较好干的,剥内层可就费点劲了!

网友:
水龙头拆了,多买几个合适的转接头随便接,只是水龙头位置得移动一点地方

网友:
这个好像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