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白色尚朋堂US1桌面USB直流风扇拆解并增容

楼主(2019-05-24):
开始活动价19.9时没看到,看到时只能29.9元拍了,关键是听大家说电机无刷没噪音才动了心,贵个早餐钱也撸了。
当然我还是选择白色吧,黑色毕竟看起来就是好热的感觉,有没有?先拆开,其它功能也不加,就加个18650电池可以吧。
大家都没介绍过包装,我以为好小,原来这么大的包装,电扇一看包装就知道有多大了。比你们比较的更实用些,对不?
先看包装及外观哈。

楼主:
测试下功能正常就开始拆机了,毕竟这个要加节电池的好不?拆机吧,大家都一样,只是我的米8效果可能好些罢了。

楼主:
至于有大侠加了任何档位长按2秒可关机的事,我还一时找不到NMOS管就先放着,难不成这按键好容易坏?
我只加节电池增容下,这样充满电可多工作几小时,可加了电池后这充电时间是个事,已经充电了两小时,有人测试的充电电流达500MA以上,怎么我的只有210MA呀?充电功率也只有1.5W左右的。充电时是档位3处亮红灯,充满是不是这儿变绿灯?

网友:
自带锂电池的做工还真不错,家里有就不买了。

网友A:
10块钱差价真都在颜色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块钱差价真都在颜色上了

是有店白色比黑色贵10元的,现在涨价了当然不选择黑色哈。
只是现在不香了,差不多的样子,刚看到有店又涨价了,只有30元的券,这样39.9真不划算了。

网友:
你的充电ic是4056A?我的是tp4056 。

网友:
之前19.9包邮买的时候问过客服,黑色、白色和蓝色在硬件上没有任何不同,只是蓝色当时是活动款,所以才19.9:lol:

网友:
还以为白色的是两节电池

网友B:
你没发现你的4056电阻是2k的吗?当然是300以下的充电电流,我刚刚1.8k的,充电电流600ma左右,你把电阻改成1.2k的就1a充电了,不过满载要加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发现你的4056电阻是2k的吗?当然是300以下的充电电流,我刚刚1.8k的,充电电流600ma左右,你把电阻改成 ...

不是你们提醒我真没仔细看和研究,这山寨尚朋堂的吧,一样的货怎么区别这么大呀?2K电阻不是应该有580MA电流吗?4056和4056A不都是1A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店白色比黑色贵10元的,现在涨价了当然不选择黑色哈。
只是现在不香了,差不多的样子,刚看到有店又 ...

刚看了我19.9买的蓝色的那家, 现在成了69.9-30, 且只有黑白的

网友:
都是人才,两级锂保不说。mos也从si2300升级到了AO3400.贵了一倍啊。做BOM的都是些和老板有仇的吧。

网友:
最近比较活跃的一款风扇

网友:
这设计就有点搞不懂啦,电池有加保护板,但主板止怎么还是有5353A保护IC呢?双保险吗?

网友C:
谢谢分享。。。。。29。9大洋,感觉还是小贵啊。。。

网友:
主要没法放到裤兜里,我最喜欢类似GT328的8厘米充电风扇紧凑设计,要是能增加可更换电池免焊接更好了。家用的话可以买个5V到12V微风扇,声音比220V微风扇轻一些没交流声,或者12厘米拆机风扇,但要谨慎美蓓亚轴承品牌和台达等的山寨货。最便宜的有落地扇家用,USB铁艺风扇插笔记本等办公。

网友D:
白色好看些,这风扇别家也会出来,这价格不好卖,我等第二波活动再买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好看些,这风扇别家也会出来,这价格不好卖,我等第二波活动再买一只 ...

29.9原来以为还可返5元,可收货才知道不返的,贵了呀。各位不要再买了,不到20以下不再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29。9大洋,感觉还是小贵啊。。。

没温总会考虑,这个一时冲动买了,原来看到返5元,收货后一问不返,说要54.9买的才返,让我五星好评并追评才返2元,果断不了。所以我悄悄地告诉温总下,你去那店看到的全是五星好评及追评,都是付款买来的哈。贵了我就不追评,实话实说,告诉店家温总说小贵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