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扫秒石英钟改锂电

楼主(2019-05-24):
本人小白,鼓捣电池,把家里扫秒及跳秒的石英钟改成锂电了,也看过各位大侠的帖子了,复杂的电路也搞不懂,就用了简单的,串二极管,以及跳秒的直接串联绿色发光led。一周了,跳秒的很准。扫秒的跑得快,改成串5个二极管,现在电压为1.72v,到时看看是否准确

网友A:
二极管就不能焊得好看一点吗

网友:
一节干电池大半年,改锂电没啥必要吧!但是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B:
电都被二极管消耗了

网友C:
数字表示亮点。。。

网友D:
意义何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就不能焊得好看一点吗

还没最终确定哈,就先焊上试试,见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示亮点。。。

以前淘的表,也是仿胜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都被二极管消耗了

这个具体不懂哈,没研究计算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义何在啊?

折腾着玩哈,大神见笑

网友:
凡是整流二极管都有不同的降压,一般会降0.7V左右吧~(IN400X系列)

楼主:
今早起来看快了3分钟左右,又改了一下,并了发光二极管和电容哈

网友E:
与我做法类似。5管多了吧,怎么算的?我用3个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扫秒的。用了2年,准时。老人机电池标800mAH,隔3个月左右自停,扣下充电,万能充,随意充几小时(多數是3,4小时)就装机,不在意满否。测电阻算电流0.4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我做法类似。5管多了吧,怎么算的?我用3个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扫秒的。用了2年,准时。老人机电池标8 ...

大神,你用多大的电阻啊?也是扫秒的钟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用多大的电阻啊?也是扫秒的钟是吧?

印象是10几欧。忘了。你试试。没大关系,不满意就调节。扫秒。
补:3个月后会快5分钟,我完全可接受。

网友:
,钟表,应该建议用长效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是10几欧。忘了。你试试。没大关系,不满意就调节。扫秒。
补:3个月后会快5分钟,我完全可接受。 ...

好的谢谢

网友F:
机芯上最好并联个电解电容,否则电压不稳,有可能走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芯上最好并联个电解电容,否则电压不稳,有可能走得不准。

好的大神

网友(2019-11-20):
折腾下可以,但不实用。锂电的自放电比较严重,一般最少3个月内要充电一次,多麻烦啊,几毛的一次性电池可以用一年了。石英钟用锂电的效费比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