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检修一个大屏幕LED电子钟(故障:闹铃不正常)

楼主(2019-05-24):
要修的LED屏幕钟(故障闹铃声音不正常)

后备断电电池(一个AA供电)

拆开前面板

又见牛屎(意料之内的事)

LED屏幕(应该是定制版)

自己检查,原来有一个贴片电容焊接不好

电容为16V2200UF,晶振32.768KHZ,主板型号

顺便普及一下:
32.768K是款实时时钟英文称之为RTC。它的作用是可以产生时序电路基准信号而之所以选用32.768K是因为它是32.768是2的15次幂可以很精确的得到一秒的计时。不仅如此包括所有的实时时钟晶振一般都是32.768或其倍频。一般32.768K的晶振负载电容都是12.5pf也有个别商家有其他要求。常用32.768K石英晶振的电子产品有MP3/MP4、手机、手表、电脑、笔记本等等常用娱乐电子。当然也还有很多生活类、工业类电子也会常用到这款频率进口晶振。大多数都是使用的DS1302这个时钟芯片,DS1302这个芯片必须使用32.768K这个频率的晶振才能准确计时,主要原因在于DS1302而不是晶振
这个数刚好是2的次方数,一秒钟恰好填满一个16位的计数寄存器并溢出,这样就能方便准确地实现一秒钟的计时

参考线路:

网友A:
这个应该叫LED电子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LED电子钟吧

谢谢提醒~搞错了~

网友:
喜欢这种大屏幕的钟,要是翠绿颜色就更加美

网友:
焊锡丝求包邮赠送

网友(2020-08-31):
LED数码管用在闹钟算最老的设计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