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个充电宝

楼主(2019-05-24):
想起做充电宝,前几天某宝买了块充电宝电路板。
晚上有空安装,测电池发现三组电池,电压不同,经历过漫长等待,电压充到3.8v以上。可以放心的焊上电路板,放心的充手机了。
由于没有准备好外壳(找不到材料,又不想买壳),所以用电工胶布捆绑着用,不影响使用,只影响美观。
谢谢各位观看,混点M

网友A:
电池表面好像很多颗粒感,不会是生锈了吧

网友B:
这样裸充不好,最好给他穿件衣服吧

网友C:
怎么裸露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表面好像很多颗粒感,不会是生锈了吧

有可能,电池放了一年左右,中途没充电,沿海城市空气中盐分比较多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裸充不好,最好给他穿件衣服吧

找到合适的衣服再穿,先裸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裸露的呢。。。。。

先裸露用着,以后有壳再穿上

网友D:
这板多少钱撸?

网友:
这种数显板挺好的,几年前我做过2个,一直在使用,还能显示电池电量,2.1A充电速度也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多少钱撸?

8.5贵了?

网友E:
贵与贱要看你买多少了,这种屏幕的充电宝板子在隔壁坛卖1.5元,可邮费要10元。你这个包邮一片的话是便宜的。虽然我没抢到这种屏幕的板子,但是1块钱的数码管屏的买了10块,可惜的是电压能正确显示的就1块!所以贵与便宜看自己的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与贱要看你买多少了,这种屏幕的充电宝板子在隔壁坛卖1.5元,可邮费要10元。你这个包邮一片的话是便宜的 ...

不贵了,当时下单,也是看到便宜才买的